ACER 946GZT-AM Ver. 1.0主機板 無畫面 除錯卡顯示18

楼主(2011-01-21):
各位好

小弟手邊有張故障的ACER 946GZT-AM Ver. 1.0主機板 無法顯示畫面 使用除錯卡發現會跑碼但是
會停在18就不動了, 以下是我的初步檢測方法
1. 量上管的S極電壓是1.338V
2. DDR2 RAM的1.8V 及 3.3V都正常
3. 重刷BIOS
不知接下來要如何測試找出故障點?

謝謝:)

网友:
CPU的socket如果是BGA的話,是有可能出現這樣的故障。

网友:
這張請檢查記憶體旁,RT9124, 和 4609 兩棵 SOP8 IC,

我也剛好有一張,剛開始過電會嗶嗶叫,..幾次後...RT9124就燒了....!!

楼主:
感謝plung前輩提供檢測方向,小弟今天檢測了RT9214,依DATASHEET的指示檢測供電腳及LGATE及UGATE,發現好像都是正常, 正覺得納悶時給它重開機,卻發現它開始跑碼接著就從18跳到26,隨後就是"嗶"一聲,趕緊接上螢幕居然有畫面,真是怪了~~~
目前給它用XPE開機後進去燒機 已經過了半天了還不見ERROR
怎麼會這樣??

网友(2011-03-30):
CPU的socket空焊!!

网友:
接觸不良~~~ACER的機器常有...
三不五時都要去給他按摩一下他才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