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IPE1000-G F4主機板Vcore奇怪的問題

楼主(2011-01-21):
最近有一塊8ipe1000-G的主機板有一個奇怪的問題,原本用P4-2.0的cpu一切正常,但是將cpu換成celeron D 340的時後會有B一聲,但是開到XP之後就會自動關機,而且屢試不爽.原本以為cpu掛了,換上正常使用的P4-3.0HT之後更慘只跑完BIOS畫面後就關機,原本以為psu不夠力,換上一個400w正常的power結果相同,上網發現bios要F5以上才支援Celeron D,將BIOS刷新之後可以正常進xp但是發現只要cpu稍為吃重一點又會關機,重開機後進bios發現Vcore的顯示會再OK與Fail來回跳動,頻率不固定大部份會停在Fail,可是換回P-4 2.0一切都正常ok,是否有人有這種經驗?
RAMDR 1G
VGA: FX5200
一個ide硬碟
一個dvd

网友:
上網查的結果
http://en.wikipedia.org/wiki/Lis ... ron_microprocessors
Celeron D 340的耗電量是 73 W

http://en.wikipedia.org/wiki/Lis ... m_4_microprocessors
Pentium 4 2.0G的耗電量 Willamette(180nm) 核心是75.3 W
Northwood (130 nm)的是 54.3 W

是Vcore電路本身設計還是老化,轉換瓦數不足的原因?

网友:
有沒可能是主板 VCORE 的電容的問題..

這款應該是三相供應的, 對付 3.0 HT 應該都沒問題的..

所以不妨從主板的 VCORE 先檢查看看..

楼主:
謝謝各位的回答,小弟回家就有檢查的方向

网友:
這種經驗我也遇過!

不過我的卻是散熱器跟 CPU 貼合處不夠緊密或散熱膏塗太多導致的...

网友:
會不會是溫度,你原本使用的是p4 2.0,溫度較低,後來你換了celeron D及p4 3.0HT這2個溫度都很高~
有換過風扇試看看了嗎?

楼主:
溫度的問題我也曾經想過,所以我也有將原本用在3.0的散熱器及風扇整個搬過來用,結果還是一樣,而且電容也沒有暴漿,就是這樣才會覺的傷腦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