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濕機] 聲寶除濕機故障排除(已完修)

楼主(2011-01-22):
北部天氣連日陰雨,洗過衣物多日不乾,老婆要我修故障許久的除濕機,經查並非近日召回的型號,就動手修理。

待修復機型

待修復機型

拆開一看,包覆膠管都融化了。

拆開一看,包覆膠管都融化了。

另一角度。

另一角度。

壓縮機有動,風扇不轉,拆風扇線圈,用電錶量不通,再拆,發現故障處。

壓縮機有動,風扇不轉,拆風扇線圈,用電錶量不通,再拆,發現故障處。

第二天去買材料。

第二天去買材料。

找老婆拍照,將 fuse泡在水中銲接,用水冷法降溫。

找老婆拍照,將 fuse泡在水中銲接,用水冷法降溫。

裝回測試,風扇有動作。

裝回測試,風扇有動作。

兩分鐘後開始結霜,滴水

兩分鐘後開始結霜,滴水

鎖回外殼,多了幾顆縲絲,將衣物放在氣密房間,一夜除濕 ,水桶就滿了,衣物也乾了。 ... ... ...

鎖回外殼,多了幾顆縲絲,將衣物放在氣密房間,一夜除濕 ,水桶就滿了,衣物也乾了。  ... ... ...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剛好遇上除濕機派上用場!

网友:
水中焊接怎麼用 ,是銲錫上去,馬上冷卻嗎?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怕在焊接的過程中溫度過高將溫度保險絲燒毀,因此將溫度保險絲泡在水中降溫,只將引腳露出來焊接

楼主:
水中焊接怎麼用 ,是銲錫上去,馬上冷卻嗎?
引用 网友A:

請參考四樓標準答案。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最後那張圖的那隻起子不錯用喔~~

网友:
水中降溫方法真好值得學。

网友:
原來焊接溫度保險絲要用這樣子啊
又學到一招~

网友:
又學到一招
溫度保險絲泡水降溫焊接法
感謝

网友:
多了4顆螺絲???
少鎖了什麼東西吧???

楼主:
多了4顆螺絲???
少鎖了什麼東西吧???
引用 网友B:

機器正常,找不到空螺絲孔,自用的就將就了。應該每拆一步就照像存檔,多謝指教。

网友:
風扇軸心上點油 可以撐的更久

楼主:
風扇軸心上點油 可以撐的更久
引用 网友C:

這台是無刷馬達,用的是彃子盤軸承,用普通的縫衣機油可以嗎?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以 只是要注意別滴太多 會整個油油的

网友C:
這台是無刷馬達,用的是彃子盤軸承,用普通的縫衣機油可以嗎?
引用 楼主:

這是蔽極式交流電動機,注意轉子前後移動空隙不可過大,潤滑可以使用黃油

楼主:
這是蔽極式交流電動機,注意轉子前後移動空隙不可過大,潤滑可以使用黃油 ...
引用 网友D:

我矇對了,有一罐噴式黃油在彃子盤軸承噴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