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可以解釋一下「電容這樣設計」的原因嗎?

楼主(2011-01-22):
我前一陣子碰到顯卡短路時,有看到一顆貼片電容旁(c1292 c1293)還有一個小的貼片電容(c1294)。狀況同下面借來的照片,就不再拍了。

這種設計的原因為何??特別是小顆貼片電容的功用為何??

謝謝回答。

照片出處: http://bbs.pigoo.com/thread-24904-1-1.html

网友:
濾波.....抗雜訊......

楼主:
大的是濾波.....小的是抗雜訊??

這樣的接法好像是用在Vcc供電,大的電容不是已經都吃得下來了嗎?小電容的反應較大電容快,利用這種快的原因為何?

會問這個問題的原因是,貼片電容造成短路的故障太多,多一顆就有多一顆的風險。不過看到的一些實例,都還是較大顆的在出問題。

网友:
在這張圖中,DCtoDC是PWM的方式在運作,PWM動作會有幾百K的頻率在跑,出來之後的電壓,透過電感儲能、電容充電,把電源濾成較為平穩,但大電容和電感能穩定的程度也是有一定限度,因此還是會有高頻信號(PWM產生)無法有效排除,所以還會並上一些小電容來補償,把這些頻率「吃掉」避免影響後面使用該電源的電路,尤其在高速邏輯電路,對於電源的「純度」會有要求,若再加上本身運作電壓低,假設雜訊多的話,邏輯準位可能就會被淹沒了造成準位不確定,資料錯誤。
小弟我知道的大概是這樣,若有錯誤,再請知道的前輩們指正喔!

楼主:
對電子我只有一點基礎以及沒有實習經驗,幸虧有人出面解說,讓我可以更加深入了解一點。

多謝解說。

网友:
大電解電容的工作在高頻的時候可以看成一個純電容和一個電感+電阻的串聯,大容量電解電容等效阻抗比小電容大很多,而濾波的效果和等效阻抗是成反比的,對於高頻的電流來說,電解電容基本沒什麼效果了,所以很多大的電解電容旁邊要加瓷片電容來濾除頻率高的電流。
這裡的設計應該也是類似的道理。

网友:
尤其是電源穩壓的地方 , 也會看到如此的配置 !!

大的電解電容 , 加上小的陶瓷電容 !!

大的濾波儲能 , 小的可濾高頻雜訊 !!

网友:
電源電路中配置也是大小一起配,小的最主要有消除寄生振盪的功能

网友:
回复 网友A:

  補充: 不管大小電容在交流上使用都有L+C+R,可利這功能來達到濾波效果,容量大小對頻率高低有不同的作用,PWM是振盪DC-AC高過60HZ,其產生的頻率含多次諧波,會容易干擾電路,濾波及防寄生振盪的功能很重要 ,就像狼大所述,

网友:
這張圖是我拍的...覺得好面熟
引用沒有關係,有註明就好了,也歡迎其他大大有需要可引用我的圖片

樓主問題應該是旁邊那個小電容用處
其實上面大大也講過了...那個是要濾高頻雜訊的,還有如同狼大說的消掉寄生振盪
這種電容雖容易被打穿短路,但還是有他的用途,廠商設計時一定有他的道理
畢竟多一個電容就要多一個成本..
電腦Power也有類似設計喔...只不過是用陶瓷或麥拉電容來取代SMD電容

网友(2011-08-07):
C1293最小的那顆積層電容 是用來抑制EMC/EMI
一般約幾百PF 也有達到~千PF

C1294/C1292 積層電容約0.XX UF 用來高頻濾波
補償電解電容對高頻之不足
但是0.0X~~0.XX UF 的積層電容 對RF 頻域段 還是無能為力
因此需要幾百PF 這一級的積層電容 來吸收 線路上的RF 頻域 雜訊
免得銅箔線路變成天線廣播

這種用法 常見於
-DC/DC SWICHING高頻諧波  輸出濾波  此圖片就是
- 數位晶片 電源輸入腳的線路 (**1)
- 一些高頻域 信號輸出

**1  站內有顯卡公版線路圖 找繪圖晶片   電源輸入腳的線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