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新手維修的一點方向...老手也可以看一下

楼主(2011-01-22):
小弟到此論壇,也學習到了不少維修技術,雖然我跟各位前輩還差很遠
但是還是給一點維修方向...方便去查修

許多人剛碰到此領域,或者之前跟本不是從事這行
現在被迫要學的...不管兼差還是學興趣還是靠這行吃飯
基本有下面幾樣

1.工具準備...俗話說的好,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維修3c產品,基本工具一定要有
那些叫基本工具呢...指針三用表,數位三用表,電容表,烙鐵,吸錫器,熱風槍,助焊劑,鉗子,螺絲起子(1跟10都須要)
要修到主機板的話,除錯卡,假負載(卡)...等
以上對我來說應該算基本工具...有漏掉也歡迎前輩們補充..

2.工具使用...有了工具要會使用
三用表使用,電容表使用...等
還有單位...電壓跟電流單位...電阻電容電感單位
開路短路定義...對地阻抗...都是查修時會遇到的
主動元件測量,如NPN(PNP)電晶體測量好壞,MOSFET(N/P通道),二極體(Zener/Fast/Shottky Diode)...等

以上還不會的話,先爬個文,這邊也有教各零件測量方式

3.拆焊練習...拆焊也是很大的學問
拆不下來或焊的不好,容易造成電路無動作,甚至零件燒毀
利用工具,練習拆焊的技巧,多拆焊幾次應該就會了
新手們可以先找廢板,用來練習拆焊

4.記得一句話...萬事從"電"起
跟車子一樣...沒有油保證發到死都發不動
3c產品的"電"就好像汽車的"油"一樣
沒有電...電路絕對不動作...
所以碰到無電源反應的,無法開關機的
先換個電源測試看看...如LCD做在裡面就要拆機看所有東西供電正常與否(所有IC的電源都需檢查)
以上也說過了... 善用工具來幫助維修,用電表來量電壓,對地電壓/阻抗,負載開/短路...等

5.維修零件取得...這個有好幾種方式
有殺肉的從廢板拆下,當然也可以上網或去電料行買
要從廢板拆的...主動元件(如MOSFET,電晶體,蕭特基二極體...等)需看規格跟原本的零件差異不能太大
被動元件如電阻最好一定要一樣,電容看地方(有些地方電路可擴大一點容值/耐壓,有些地方不行,新手建議用完全一樣規格的)

以上是我整理大致維修方向,也歡迎前輩老手們針對有漏掉或錯誤部份糾正

网友:
多謝前輩不吝指導^^

网友:
說的太好了,謝謝~

网友A(2011-04-14):
天下沒有不勞而獲~~~~準備燒錢啊>>>>

网友:
這可是精華呀~ 多練習真的是很重要

网友:
另外有一個重點....

只要是"人"做的商品,絕對有辦法拆...
(不然原廠如何維修!!)

只是要注意"暗卡榫"的部份...
(如果拆斷了,維修完成度就會大打折扣喔!)

网友:
以前當學徒,要幫師父買煙、買檳榔,沒事還要被罵。
後來我去讀補校學第二專長,還被虧讀書有什麼用?
這位大師仔,現在在市場學賣菜…人生真是變化無常。
話說回來,現在網路上就可學到你要的技能
基本工具要捨得買,便宜一點也無坊.
   -與各後學共勉之-

网友:
感謝前輩多多指導

网友:
謝謝前輩的指導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天下沒有不勞而獲~~~~準備燒錢啊>>>>

没错,不但是烧钱,而且还是烧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