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高手請進來!Itablet t01面板右側下方有橫條不停跳動

楼主(2011-01-22):
今天弄到一台平板觸控電腦一切正常就面板右側下方有橫條不停跳動,不知是排線,還是面板壞了請各位高手鑑定看看!在下是不敢拆怕拆壞了!到時看是賣了或送修!型號:Itablet  t01 謝謝大家!

网友:
回复 楼主:

請注意一下版規第一條,不然是要被唸的.....。

网友:
啊!!!!!!我不是高手但是不小心進來了。。。。。

楼主:
回復  bryan123tw

請注意一下版規第一條,不然是要被唸的.....。
引用 网友A:
SORRY!沒注意!己改正!

网友:
回复 楼主:

上次我的標題也是跟你下的差不多,結果也是被唸了......。

楼主:
回復  bryan123tw

上次我的標題也是跟你下的差不多,結果也是被唸了......。 ...
引用 网友A:

不會吧!誰?誰?以後便宜貨不賣他!

网友:
看起來不太像面板故障
或許可以將面板排線拔除後點亮看看還會不會抖動(或許可以判斷出前、後段問題)

楼主:
看起來不太像面板故障
或許可以將面板排線拔除後點亮看看還會不會抖動(或許可以判斷出前、後段問題) ...
引用 网友B:

外接是好的,不太敢拆,怕一拆就拆壞了!

网友B:
外接是好的,不太敢拆,怕一拆就拆壞了!
引用 楼主:

那可能是 T-CON 或是"面板" ,要是我可能不會接這個案子

楼主:
那可能是 T-CON 或是"面板" ,要是我可能不會接這個案子
引用 网友B:

可能有點硬n_143|所以才有請高手!而且現在拍賣剛好有人在賣12吋面板,也不貴!

网友:
面板+1
如果是t-con的話應該是區域性一橫或一豎面積性故障
所以面板買單機率很大
要換面板的話還是要比對新面板的線對有沒有一樣
不同於新面板的話會比較麻煩~
以下再由高手幫忙解答了~QQ

网友:
回复 楼主:

    給它拆下去!+1

网友:
還是拆了吧.....
不拆怎麼量測???

楼主:
還是拆了吧.....
不拆怎麼量測???
引用 网友C:

哈哈!我有預感拆了就會變成癈鐵!

网友:
變成廢鐵剛好送我研究用~~~

楼主:
變成廢鐵剛好送我研究用~~~
引用 网友C:

哈哈!你想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