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憶體壞成這樣,還有得救嗎?

楼主(2011-01-22):
修理高手的各位,有人成功修好的經驗吧。

近看,可修嗎?

近看,可修嗎?

遠 觀

遠 觀

网友:
就只能 快乾 + 金手指(從別的電路板切) + 跳線 來處理了!!!
PS: 很明顯的人損... 廠商都不保固了~~~

网友:
看樣子主機板的插槽應也損壞了吧!

楼主:
看樣子主機板的插槽應也損壞了吧!
引用 网友A:

誤插的插槽也燒黑了,不過尚有一條插槽可用。

网友:
就怕顆粒也內傷

网友:
看起來這類的檢修挺麻煩的。

网友:
可以先送修看看
以前金士頓金手指部份也有燒掉
寄出去後,就換一隻新的回來

看你要不要送看看...
用線上報修

网友(2011-05-27):
一般這樣原廠都說是人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