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壇昨晚是不是當機了

楼主(2011-01-23):
昨天晚上在論壇閒晃 然後就出現以下這一排字
Can not write to cache files, please check directory ./forumdata/ and ./forumdata/cache/ .

是當機了嗎

网友:
我也是.....
到早上都還是........
剛剛才連上....

网友:
是的!昨天晚上不知道什麼原因無故當機了,不過我住的地方跟放主機的地方不一樣,所以無法重新開機。
這幾天再試試看還會不會這樣?否則應該是什麼東西壞了,又要開始修理主機了。

网友:
看來昨晚天冷卡好眠 w大睡得早一點 cc

网友:
剛剛才連得進來

网友:
是的!昨天晚上不知道什麼原因無故當機了,不過我住的地方跟放主機的地方不一樣,所以無法重新開機。
這幾 ...
引用 网友A:

這就是為什麼有些企業級伺服器會很貴的原因。

网友:
回复 网友B:

再好的伺服器也是會當機,它也是會壞,不過從十月份工作到現在才出問題,也是不簡單了。

网友:
架站最怕的就是當機....
這也就是為啥我的伺服器會一路更新到現在用刀鋒的原因了.....
連Router都從一般的IP分享器改成軟路由再換成現在的CISCO Router.....
目前在規劃做異地備援.....

网友:
那個故障原因是讀寫的設定問題, 一些 CACHE 無法, 也就是沒權限寫入 CAHE 的目錄, 所以可登入, 但由於這個原因, 無法正常使用..

將這些目錄的權限改一下, 應該就正常了..

Wish 大辛苦了..

网友:
回復  draculaxx

再好的伺服器也是會當機,它也是會壞,不過從十月份工作到現在才出問題,也是不簡單了。 ...
引用 网友A:

因為版上高手很多,自己只是粗淺知道一點,所以有時候不敢多講。

#8已經有講出來了。

當然依照DNS的用途而言,最好有兩台伺服器,不過架設起來太麻煩了。伺服器可以簡單,也可以很不簡單。兩台伺服器加上資料庫互相備份合作,大概可以達到服務不中斷了吧!!

(這玩意我有想過,但沒時間去弄(PC搞不完)。所以覺得Blade是好方案,用硬體解決軟體,只是不便宜。)

网友:
回复 网友C:

如果你願意,你可不可以教我你是怎麼備份的方法?
目前論壇是用兩個硬碟工作,一個硬碟只放系統,一個硬碟專放論壇,我有一台DS109 NAS,你會用什麼方法備份?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有架站,同你一樣,一台電腦包辦一切。

也有發生偶而不知原因當掉。依照我自己推測(不一定準),這種現象多半發生在老舊的電腦,並且重開就好了。

网友:
那個故障原因是讀寫的設定問題, 一些 CACHE 無法, 也就是沒權限寫入 CAHE 的目錄, 所以可登入, 但由於這個 ...
引用 网友D:

依照伺服器開著就不會去動的情形來看,前面都可以用,也用了半年、一年,為什麼會突然發生權限的問題!!??

這問題我也不知道,只知道數位的電腦人性化鬧脾氣了,人類才會有的問題都出來了(performance不穩定)。

网友:
當機應該是不會有目錄讀寫的問題, 可能是其它原因造成這次的事故..

要備份, 用 raid 1 或是 rsync、NFS 再配合 cron 寫個 script 都是不錯的方式..

若主機多多, 也可用多台伺服器提供備援, 不過這樣設定上就不若單機來得單純了.. 是複雜了許多.. 很多企業多是採用多台伺服器備援的方式, 簡單的說多台伺服器存放著同樣的資料, 平常只用一台服務(不考慮 load balance 情況), 一台電腦包辦一切。當這台主要的伺服器出問題後, 會由其它伺服接手, 以維持正常的運作..

不過這種方式, 也有優有弊, 像這次可能就沒法處理, 因為實際上應該不是當機的原因..

以上僅供參考..

网友:
目前我是用最基本的方式做備份.....RAID 1+定時DVD-RW備份資料庫
以前用過磁帶機備份資料庫....
後來磁帶機壞了,也不想修,就改成燒錄片備份....
想嘗試改做成如同cremaker大哥說的多機異地備援....
有點複雜,所以目前還在研究中....

W大,你server沒有裝VNC嗎?
有VNC就可以遠端控制了,就不會像昨天晚上無法及時處理,
不然像我有時候工程做到中南部去,一去好幾天,
那不就等著掛好幾天無法解決....會被罵到臭頭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要遠端控制重開機,那也得可以登入才行,昨天我用SSH要登入也失敗了,所以只好乖乖到機器重開了。

网友:
原本在想VPN+VNC....
可是如果連SSH都不行....應該也是沒有用......
那就要重新檢視系統的穩定性了....
記得您以前說過您是用Windows做為Server OS還是DNS Server???忘了....
因為我對DNS不熟悉,所以給人家代管,
自己純架Server而已....比較單純....
所以架構上可能和你的不太一樣....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們的論壇是CentOS,為了穩定我只架必須的服務。
DNS是我首次用Windows Server架主要的服務(DNS),為了這件事我還被hwj笑,他說他沒有看過有人用Windows Server在架站的,原本被他說的很擔心,不過用了這麼一段時間,我發覺用Windows Server架DNS也很穩定呀!
我還是想知道大家是怎麼備份主機。

网友:
其實 Wish 大的問題, 我一直不曉得如何回答, 因為備份問題很廣..

首先要先確定那些資料要備份的, 才能確定最佳方式..

備份主機, 應該是指資料庫吧, 而且是用 MySQL ..

在程式方面只要備份一次就可以了, 除非有修改..

Wish 大的那台 NAS 是否可用 NFS 系統, 將 NAS 的 NFS mount 在主機上, 然後用 shell 寫個 script, 用 cron 定時執行..

流程大概是這樣的..

1. cron 時間到了, 自動執行
2. 在 shell script 中用 mysql dump
3. 是否要將 dump 出來的資料壓縮
4. 將備份的資料存到所 mount 的 NFS 目錄上(可能是你的 NAS 或另一台主機)

另外 shell 功能很強, 像備份的資料只要備份一次呢, 還是按照星期(個人建議這種方式), 這樣至少有 7 天的備份..

另外, shell script 也可設定錯誤判斷(0  and 1), 利用傳回值, 就可確定是否備份成功, 而視需要更可 e-mail 給特定人參考..

Discuz! 的一些目錄, 有使用者上傳的資料, 如圖片或檔案, 這些可能也要備份, 也可使用同樣的方式..

以上的方式, 較適合備份重要的資料, 若是整顆硬碟, 就不太適合了.. 若要備份整顆硬碟, 我想使用 RAID 是最好的方式, 一台硬碟掛了, 另一台資料還在, 也可繼續執行..

一般的伺服器, 都有 raid 的功能(非軟体), 如沒有, 一片幾千塊(5000 以上)的 raid 卡, 功能就很強了..

以上僅提供參考..

网友:
說真的,我的確也沒看過有人用Windows Server在架站的......(我沒有笑喔~)
我也有一台Server是用CentOS.....沒當機過.....
反倒是Mandrake當過,而且是系統整個當住不動,所有按鍵都沒反應,連滑鼠都不能動,
重開機連任何紀錄都沒有....
這種情形5年來發生過4~5次....平均一年一次.....
重開就好了.....到現在我還是不知道為什麼會當.....

网友:
http://tw.myblog.yahoo.com/td-song
W大用這個可以嘛
有須要的話送你一片

网友:
我看了一下 DS109 NAS 說明資料, 有支援 NFS 及 rsync..

以 Wish 大的使用環境來說, 用 rsync 可能是最佳解決方式..

像國內一些社群網站, 大多是用 rsync 和國外官方網站同步資料的.. 而且也有回存功能.. 另外在備份時, 保留原來的檔案權限, 對於重覆的檔案會視有無變更而決定是否備份..

我想滿適合的..

网友:
對了, 我不了解 DS109 NAS 有關 rsync 的設定方式, 我沒有啊.. ^_^

以下有篇資料, 雖然是 FreeNAS 的, 但我想可參考一下, rsync 設定都是很類似的..

http://blog.chinson.idv.tw/2007/09/freenas-rsync.html

网友:
回复 网友E:

我一直在想有沒有這樣的東西,原來真的有。。。。

网友:
W大用這個可以嘛
有須要的話送你一片
引用 网友E:

這玩意可直接使用, 不透過軟体嗎?

和一般主板的 wake-up 功能, 有何差異..

THKS..

网友:
回复 网友E:

謝謝你的好意,不過我不能收,1200元有的人可以吃一星期了,讓你送的話我過意不去,如果用買的倒是可以。
不過這個產品對我來說卻有個問題,我放伺服器的地方是用企業光纖,用企業光纖是不用附掛電話的,所以我是用遠傳WT-5網路電話(它的開頭是070),這個產品能不能適用這種網路電話也還不知道。

网友:
這是客製化產品要有室內電話線才可以
可直接使用, 不透過軟体機器會語音提示
1(電源Reset)
2(電源開關機)
3(修改密碼)----->依照語音指示修改系統密碼(10位數以內)。
4(修改接聽響鈴數)----->依照語音指示修改接聽的響鈴數。
0(結束)----->結束並掛斷電話。
等於摩擬人去按電源開關及reset開關
內接式的最後一片了不再生產現在改成外接式
因為在這論談學到很多所以才想用送的(怕又當機太無聊)
可是好像不太合用  ---附掛一個門號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