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儀表] <分解改裝>熱風槍 ATTEN 858D+ 由 220V 改為 110V 市電電壓

楼主(2011-01-23):
這台 ATTEN 858D+ 買了近一年了, 伴我許多好時光..

由於當初沒 110V 的規格(應該說是有, 但 ATTEN 沒出), 加上家中沒 220V 的電壓, 所以真的用起來很不便, 為什麼呢? 看看下圖就了解了.. 看到沒, 右方那個升降壓變壓器, 把 110V 升壓到 220V, 一直使用的很痛苦, 要帶外出時, 更是如此, 那個變壓器真的很大, 而且很給它重.. XD..

當初買那個變壓器, 可買兩台 ATTEN 858D+ 了.. XD..

▼ 圖一: ATTEN 858D+ 加 110V 轉 220V 變壓器

一個偶然的機會, 痞酷朋友 Hanwen 兄, 了解有這方面的資訊, 所以託他買了 110V 的加熱蕊, 這幾天利用些時間, 終於將這款熱風槍由 220V 改為 110V, 從此使用起來不再那麼不便..

要改, 一定要先了解熱風槍的架構, 這樣才能了解怎麼去改.. 因此要注意到以下:

1. 手柄中的加熱蕊是重點中的重點, 一定要有 110V 的加熱蕊, 待會會說明

2. 電路使用的電壓, 在這款有用到三種電壓, 一是 24V AC 整流濾波後, 提供給熱風槍手柄的吹風扇用.. 一是 10V AC, 整流為 +5V 及 -5V, 提供給電路板上的 IC, OP AMP 使用.. 但原來的變壓器是 220V 的, 所以變壓器一定要換, 且次級要有兩組, 一是 24V, 一是 10V.. 但 10V 的規格實在不好買, 所以用 12V 替代

3. 電路板上的零件及其值, 要不要調整呢? 因為手柄中的加熱蕊是利用 DIAC + TRIAC 加熱的.. 電壓由 220V 改為 110V, 也就是加在 TRIAC 上的電壓不同, 為達到同樣的溫度(功率), 電流會為原先的兩倍, 原先的 DIAC 及 TRIAC 要不要改呢?

4. 保險絲原先是在 220V 下用 5 安培的, 現在改為 110V, 在第 3 點中, 了解電流增加了一倍, 保險絲要不要改呢?

以下邊拆邊討論..

首先先拆了吧, 看看電路板及做個簡單說明:

▼ 圖二: 電路板正面:

左方的紅點是一個 4 PIN 的接頭, 用來接 24V 及 10V(現改為 12V, 以下都稱為 12V), 在其右方的紅框是 24V 經橋式整流及濾波後, 利用兩個電晶体及一個達靈頓電晶体, 配合 MCU 來控制手柄的風扇, 看到沒在這紅框右方 2 PIN 的接頭就是接到手柄風扇的

綠色框內是 12VAC 整流後, 由 7805CV 提供 5V 的正電壓, 給 MCU 及 IC 使用, 另外有一個 ZENER 提供 -5V 壓給電路板背面的 OP AMP 使用.. 所以,, 問題來了, 原先是 10V, 現用 12V, 整流濾波後電壓會多出約 3V, 7805CV 承受的住嗎? 其實看其 DATASHEET 是沒問題的, 不過要留意散熱, 因此我加了散熱器, 但因為輸出的電流不大, 我想不加應該也行..

藍色框內是 TRIAC 及 DIAC 電路..

左方的粉紅點 6 PIN 接頭, 是接 110V 的電源電壓及 110V 到變壓器, 另外手柄內的加熱蕊也是接到此..

中間黃點是控制用的 MCU, 藍點就是面板上用來調風速的 VR, 右方綠點的 3 PIN 接頭, 是接到手柄內 K 熱電偶及磁簧開關, 下方黑點是接到手柄以及電源線的接地..

▼ 圖三: 原先沒加散熱器的 7805CV

▼ 圖四: 加上一片小小的散熱片, 另外粉紅點那顆 ZENER 就是提供 -5V 之用的, 由於只有 OP AMP 使用, 所以電流不大, 用 ZENER 就夠了..

再來看一下 DIAC 及 TRIAC, TRIAC 使用的是 JST12i, 看上面應該可耐壓到 600V, 但電流我查不到相關的資料, 由於電流會達到原先的兩倍, 所以換了個 BTA12, 這是一個 12A 規格的 TRIAC..

另外在旁邊紅點的白色 IC, 是一個光耦合的 DIAC(MOC 3041), 用來驅動 TRIAC 之用的, 這個部份我查了資料, 是不用改的.. 規格接線(官方建議)如附圖五..

▼ 圖五: MOC3041 IC 及廠商示範的接線圖

▼ 圖五之一: 原先 TRIAC 是使用 JST12i, 旁邊白色的 IC 就是 DIAC..

▼ 圖五之二: 怕電流不夠, 所以將 JST12i 換為 BTA12 這顆 TRIAC..

電路板上的問題解決了, 來看看手柄內的加熱蕊..

首先拆開手柄, 將紅點處的兩顆螺絲取下, 左方黃點處的固定環轉下, 手柄是由兩片組合的(綠點), 上下就可分開..

▼ 圖六: 手柄的分解

看看手柄內的構造..

在下方的東東, 就是吹風扇, 使用 24V, 電流為 0.10 安培..

▼ 圖七: 手柄內接線

手柄內有 8 條線, 上方黃色點的兩條是接到電路板 TRIAC, 粉紅點是接地, 下方 3 PIN 是溫度感應及手柄內磁簧開關, 左方那個紅點是 2 PIN 的, 就是接到電路板上的風扇接頭上..

▼ 圖八: 手柄內接線到面板圖

再來看看加熱蕊.. 左方綠色點是 110V 的加熱蕊, 有 4 條引線, 紅色較粗的兩條是接電路板上 TRIAC, 紅藍兩條較細的, 是接 K Type 熱電偶, 有極性, 紅色是正, 藍色是負.. 不要接錯了..

看到這個加熱蕊和上方的 220V 加熱蕊, 比較一下, 不難發現, 110V 的電熱線的長度比 220V 的短了許多.. XD..

我量了一下, 110V 的電阻是 21 歐姆, 220V 的是 71 歐姆, 有了電阻及電壓, 就可算出其功率(瓦特數)..

P = E x I , 而 I 是電壓除以電阻, 所以 110V 的功率為:

P = 110 X (110 / 21), 約等於 576W

而 220V 的加熱蕊的功率為:

P = 220 X (220 / 71), 約等於 681W

於是問題來了, 兩個功率差一百多瓦, 會不會不夠熱.. 其實多慮了, MCU 會自動補熱的, 直到設定的溫度為止.. 不過加熱到預定的溫度, 會有時間上的差別, 這個差距不大, 幾乎感受不出其差別, 因為加熱由 MCU 及 TRIAC 控制, 加熱很快..

▼ 圖九: 110V 及 220V 的加熱蕊

看看變壓器, 左方是我買的, 24-0-24 及 12-0 規格, 24-0-24, 由於只用到 24V, 所以, 只接 24-0 即可..

兩個變壓器 size 真的差很多, 其實這沒關係的, 因為變壓器只提供給電路板及風篇使用, 而加熱是 TRIAC 直接用 110V(原 220V), 所以這個變壓器安培數太大是無意義的..

BTW, 在露天, 有賣家強調其變壓器多大多大, 這是外行人說外行話.. XD

▼ 圖十: 變壓器

最後, 把變壓器裝好, 線路整一下, 看看是否漂亮多了..

▼ 圖十一:

保險線要不要換呢? 很簡單的算一下, 原先用的是 5A:

在 220V 電壓之安培數:

220V / 71(加熱蕊電阻) = 3.1A

而在 110V 時最大的安垃數:

110V / 21(加熱蕊電阻) = 5.2A

因為原先是使用 5A 保險線, 所以最好是換了吧, 我換上一個 7 安培的..

心細的人可能會認為電路板使用的電流怎麼沒計算進去, 其實電路板用的電流是不大的, 應該在 1A 以內, 所以用個 7A 的保險絲, 應該足足有餘了..

試試成果.. 終於可以使用 110V 的市電了, 溫度設定為 320 度..

▼ 圖十二:

-------

大概改裝材料費約 350-400 元..

再整理一下, 那些是一定要改的..

1. 110V 手柄
2. 變壓器 24V-0, 12V-0
3. 7A 保險絲

另外 7805CV 可加或不加散熱片都可.. JST12i 這個 TRIAC, 我改完才猛地的想到, 其中的 12 是否就是 12 安培之意, 所以 "可能" 也不用改, 如不放心, 一個 BTA12 約十來元..

另外, 如你比較 "敢", 我想原來的 220V 加熱蕊也可改成 110V 的, 只要將發熱線剪短重新接上, 只要其阻值在 21 歐姆左右, 應該可以用.. 至於耐電流嗎? 我看過兩種發熱線線徑都一樣粗, 應該沒問題..

所以如省掉加熱蕊的費用, 改裝材料費應該可控制在 200 元之內..

雖然現在在台灣買到的大陸熱風槍大多是 110V 的, 但若是直接像大陸購買, 可能會和我當初情況一樣, 沒 110V 的(像他們買時大多說有 XD), 其實每家的熱風槍都很類似, 改裝只要找得到 110V 手柄(或將原來的 220V 改為 110V)是不難的.. 有 220V 熱風槍的人不妨改一下及交流..

由於圖片較多, 所以有些圖沒貼出來, 之前有一些參考資料, 大家可參考一下..

感謝收看.. 願大家都有個好用的熱風槍..

THKS..

网友:
看來這個區應該更名為「產品拆解改造討論區」比較好。

(因為有不少東西真的沒什麼好拆的,但是改造就有很多花樣了。。。。。)

楼主:
提供一些相關的參考資料..

1. 大陸買的熱風槍、焊台220v如何改為110供電?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20788

2.  熱風槍手柄說明及如何更換雲母片(也就是如何更換、拆加熱蕊)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21004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 改裝是一種樂趣啊.. 可改良原先廠商設計上的缺點, 讓產品更適合己用.. 很好玩的..

网友:
哈,剛從南部回來就看到這篇改裝實例,收護良多。
我那台熱風槍就是在內地改110v的,但從沒拆開來看過,
不知是否跟cremaker大改的方式一樣。
這篇要慢慢消化,粉多名詞還沒聽過。

楼主:
哈,剛從南部回來就看到這篇改裝實例,收護良多。
我那台熱風槍就是在內地改110v的,但從沒拆開來看過,
不 ...
引用 网友B:

Yoyomay 大客氣了..

我有個壞習慣, 東東買回來後, 會花些時間好好的研究, 所以有些可能就被拆了.. 同時把它拍照, 這樣日後維修也沒什麼問題..

尤其像這類大陸產品, 說實在的有保固跟沒保固沒什麼差別..

所以.. 拆了吧, 在研究的過程, 有很多樂趣的..

楼主:
JST12i的資料
引用 网友C:

感謝你囉..

這個 TRIAC 原來真的是 12A 的.. 所以也不用以 BTA12 來替代了.. 我還一次買了 3 個.. XD..

网友:
Cremaker大的文章篇篇精彩,每次讓人大開眼界,在下佩服佩服。

网友:
Cremaker大真厲害
之前才看過你改220V的烙鐵
現在換成220V的熱風槍了
不知有沒有想過要改熱風槍的鼓風扇呢

我現在用的熱風槍總覺得風量不夠大啊...

楼主:
Cremaker大真厲害
之前才看過你改220V的烙鐵
現在換成220V的熱風槍了
不知有沒有想過要改熱風槍的鼓風扇呢
引用 网友D:

過獎了, 只要了解其架構原理, 是不難的..

那個鼓風扇, 以我的為例, 只有24V, 0.10 安培, 可能 workman 可改用其它電流較大的規格, 如 0.15A 試試..

网友:
受教了n_134|

网友:
小弟想到另外一個辦法和大大討論一下.

既然24V 是給風扇用,那麼可以去找殺肉的變壓器(110轉24V 1A)拆下來後當作風扇電源
至於12V是給7805用,所以可用24V的直接做半坡整流,變成12V給7805用

這樣就無須去買那顆110轉24-0-24和0-12的變壓器了

不知道有沒有比較省...:)

楼主:
小弟想到另外一個辦法和大大討論一下.

既然24V 是給風扇用,那麼可以去找殺肉的變壓器(110轉24V 1A)拆下來 ...
引用 网友E:

這個問題, 當初也困擾著我, 我也買了一個 12-0-12 的變壓器..

這樣就有了 24V(12 及12 端), 及 12 V(12-0) 可用..

不過具体看過及研究電路板後, 發現這個方法可能不通的(指不改電路的整流電路的話)..

那組 24V 是經過橋式整流的, 而 12 V 其實提供兩組電壓(採用的是半波整流), 也就是提供一組給 7805 變為 +5 V, 一組經半波整流後經 ZENER 變為 -5.1 V, 此 5 及 -5.1V 提供給電路板上的運算放大器, +5V 提供給 MCU 使用..

這兩組 +- 5V 的接地都是接到 24V 橋式整流的接地..

也就是在第一個週期時如為 + 時, 提供給 7805 使用, 下半波為 - 時, 則產生 -5.1V(約 -5V)..

說來有些複雜, 有電路板的參考一下, 就了解了..

楼主:
對了, 那個變壓器若有需要的人, 可到台北的今華電子可以買的到..

提供給大家參考一下..

网友:
哇~~好厲害唷!!
我也要來改我的看看^o^

楼主:
哇~~好厲害唷!!
我也要來改我的看看^o^
引用 网友F:

其實說句真格的..

很多事, 當自己親自去做時, 會發現沒想像中的困難的..

有問題, 再互相討論了..

THKS..

网友:
回复 楼主:

嗯嗯,感謝大大解決小弟好奇的問題

网友(2011-04-22):
照片和解說都很清楚..讚..

网友G:
引用 楼主:
其實說句真格的..

很多事, 當自己親自去做時, 會發現沒想像中的困難的..

C大~我想變壓器110V轉24跟12外面應該很多!
想請問您發熱心買多少??台灣發熱心好像不是每款都有!!這也是修改難題..

楼主:
引用 网友G:
C大~我想變壓器110V轉24跟12外面應該很多!
想請問您發熱心買多少??台灣發熱心好像不是每款都有!!這也是修 ...

價格我真的不了解..

你要改電壓嗎? 我這還有一個 110V 的加熱蕊..

网友G:
引用 楼主:
價格我真的不了解..

你要改電壓嗎? 我這還有一個 110V 的加熱蕊..

我想改~~但帕加熱蕊不合??
因為大陸那邊的一台15XX~台灣25XX!!看C大這樣改~~心動.....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想改~~但帕加熱蕊不合??
因為大陸那邊的一台15XX~台灣25XX!!看C大這樣改~~心動..... ...

你所說的是那個牌子的, 通常同廠子的都是可共用的..

网友:
謝謝c大無私的分享【改裝經驗與成果】^-^
咱有一台跟c大【一摸一樣的熱風槍】!!
咱也分享一下咱拆解的 照片!! <-->大家如果有這種熱風槍[幾年之後~如果IC壞掉了~就可以引用【咱的照片】跟拍賣網的老闆買^-^

ps:昨天照的!!
ps:因為咱本身  並非電子科系本科畢業的~所以昨天【咱看過一些網路的影音視頻】咱才知道【1】【電晶體;三极管】是控制电流的器件!!【2】【場效應管】是控制电压的器件!! 才看懂文章【知道需要 替換電晶體】!!^-^

ps2:引用c大的【一樓的】話!!
兩個小【電晶體;三极管BCE】型號都是【2N-3904】+一個達靈頓電晶体[型号是 TIP122]!!
利用 控制电流大小~來改变電風扇之風速^-^

网友H:
引用 楼主:
感謝你囉..

這個 TRIAC 原來真的是 12A 的.. 所以也不用以 BTA12 來替代了.. 我還一次買了 3 個.. XD.. ...

老師在教你都沒有在聽啊~~~~下次要注意一點
下次買一個就好,別浪費錢xdn_083|

....................................以上為本人的(女王)台詞...........盜用必究!!

楼主:
引用 网友H:
老師在教你都沒有在聽啊~~~~下次要注意一點
下次買一個就好,別浪費錢xd

呵, 這個很少買一個的啦..

還有人一買就是買一袋.. XD.. 我算是小咖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你所說的是那個牌子的, 通常同廠子的都是可共用的..

GAOYUE 850+或是852+
不知道有跟大大的通用嗎?
謝謝您

楼主:
引用 网友G:
GAOYUE 850+或是852+
不知道有跟大大的通用嗎?
謝謝您

Sorry.. 這款我沒用過耶..

所以不敢亂說是否可通用..

^_^

网友:
引用 楼主:
Sorry.. 這款我沒用過耶..

所以不敢亂說是否可通用..

謝謝C大~小弟我還沒購買!!只是看中這一台~~不知道C大有推薦!!
還是小弟買跟妳一樣!!就有材料跟C大講解!這樣我也不會改錯

楼主:
回复 网友G:

其實這台我用了滿久的.. 使用上還蠻滿意的..

你可先自行改看看, 不難的..

有問題可提出討論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