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有那位朋友有修過優派N3260W-NT

楼主(2011-01-23):
優派N3260W-NT電源指示燈有亮但按電源鍵沒動作,插上電就有12V及5V.24V輸出,有位朋友有修過指導一下謝謝

网友:
上次修N3260W-NT是電源板壞了.你這可能是按鍵或ad有問題.

楼主:
按鍵排除了,不解的是為何電源一插就有12V及5V.24V輸出,倒置按鍵都沒反應

网友:
高壓的問題吧 (有沒有開機閃一下)那就是了

网友:
ad板掛了機率很大
一般接上電源電源板只會輸出5vsb
一接上電源就有全部的電壓輸出
表示ad板己經送觸發電壓給電源板了
電源板當然就啟動了...
可以量量ad板上的觸發電壓是否有電
可試著將ad板上的觸發電壓線拔除
讓它不要接到電源板
再接上電源...測量後若電源板只有輸出5vsb而己其它都沒有輸出
再量ad板上的觸發電壓是否有電
正常若沒經按鍵或搖控開啟電源
ad板是不會有5v的觸發電壓的
若這時己經有5v的觸發電壓
表示ad板掛了...至於什麼問題小弟我就不懂了
因為我只懂電源的運作原理..功力還不夠深
所以不懂如何修理
這就要請站上的大大們解答了~

网友:
之前曾經修過一款不開機+開機就上所有電的機種,故障原因是AD上控制ON/OFF電路的小晶體異常

网友:
BGA-IC熱風槍重新補焊看看!

网友:
發暗嘛,就是高壓板問題啦!一個個排除了

楼主:
高壓板沒接問題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