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衣機] 收到二台 不開機洗衣機 Sanyo SW-867U___軟柿子

楼主(2011-01-23):
家中的洗衣機報廢了(齒輪組故障_要3600起跳不含工資)

從回收場帶回2台不過電Sanyo SW-867U
拆機試了一下__面板無作用
面板的按鈕長時間使用都磨破了
打開後發現薄膜都壞了....QQ
一般的開關都不能用(要薄)
用(盧大ㄟ三星貼片開關)給它貼上去
插電試機..Q..洗衣都正常..

賺到2台洗衣機

网友:
~~哇靠~~這樣也行....厲害!..厲害!

网友:
家中的洗衣機報廢了(齒輪組故障_要3600起跳不含工資)

從回收場帶回2台不過電Sanyo SW-867U
拆機試了一下__ ...
引用 网友A:

你盡然把三星的張冠李戴

网友:
哇賽~~~
這樣以後你家洗衣服都不愁洗衣機容量不夠了耶~~~

网友:
開關的問題嗎?我家也有一台不開機的,先試試看。

网友:
感謝大大的分享
如果以後有遇到不開機的,就可以先測試開關試試了

网友:
開了眼界^-^
很厲害~ 薄膜開關【竟然可以 用貼片開關】來替換

网友:
請教J大,您有調整觸控的間隙嗎?還是照原有高度上鎖

网友:
請教版主  sw是要焊接固定ㄛn_121|.材料要那裡買??

网友:
太佩服大大的創意了!

楼主:
請教J大,您有調整觸控的間隙嗎?還是照原有高度上鎖
引用 网友B:

   要注意開關到面板的間系....幾乎都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C:

    找一下...此版有一個  "盧XX"...跟他連絡

网友:
哇靠!!這樣也行!!佩服!佩服!

网友(2011-05-15):
大大這太厲害了吧
我看我也去資源回收場撿東西來試看看
說不定可以賺大錢喔

网友:
真是省錢好事~

网友:
洗衣機電腦板常見故障
按鍵
電容器
連結插頭氧化

网友:
洗衣機齒輪組通常是軸承生鏽造成異音或咬死不轉
可試著更換上下兩只軸承--費用不超過200元
當然技術上有點難度
有閑的歡迎挑戰

网友(2011-07-05):
真是讓你賺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