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聲寶LM-30V1電源版零件查不到資料求助 想找替代品

楼主(2011-01-23):
聲寶LM-30V1電源版零件查不到資料求助 想找替代品
版子符號D1因該是二極體 不知道對嗎 還是屬於肖基特呢
請幫幫忙 謝謝

就是這個零件

就是這個零件

焊一邊是怕掉了

焊一邊是怕掉了

网友:
看區域應是APFC電路用二極體,一般多使用開關二極體或是快速二極體
可以拆下先用電錶量有無異常

楼主:
想用IN5408代看看

网友:
LT: LITE-ON
324: Date code 2003 24W 生產
S3J: SMD Standard 3A/600V rectifier

1N5408 可以代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請教W大,您的資料上哪查的,我都找不到,還請指導一下,謝謝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沒查資料,這只是經驗.
看久了自然就會了.

网友:
Schottky 3a (500v以上).

网友(2011-04-29):
我也有一台這個的電源可以開機但是黑幕,大大你修好了嗎?

网友(2011-06-30):
我也正在查修一台同型的,電源指示燈都沒亮,不知是否也是壞這顆零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