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ACER TravelMate420 AGP驅動無法灌!!

楼主(2011-01-23):
ACER TravelMate420 AGP驅動無法灌!!
如題~小地跟朋友柪了一台筆電~從原場抓了驅動可是灌好幾次~也從其他地方從抓可是都無法灌入!!

出現~setup cannot proceed because the length of the specified directory path plus the installation folder name exceeds 88

安裝程序無法繼續,因為長度指定目錄的路徑加上安裝文件夾名稱超過88個

please shorten one both below the specified limie and try again

請縮短一兩個低於規定的limie,然後再試一次

我上GOOGLD翻譯網翻出來的!!

可是不常碰筆電~而這狀況想請教大大是否能指點小第一下呢??

网友:
寫的很清楚啊~
目錄名稱太長了.....
在C:\建立一個新資料夾,例如Temp或是AGP或是VGA,
將驅動程式換到這個新資料夾裡再安裝看看吧~
如果再不行,就要換驅動程式了....

网友:
C大說的沒錯,別把驅動放桌面試看看,桌面的目錄長度太長啦
XP的桌面目錄是 C:\Documents and Settings\(使用者名稱)\桌面
拉回來的驅動最常見的是壓縮檔,解開的話,很可能是(壓縮檔名)\AGP\(OS)
加起來有可能就超過88字元的limit
另外,資料夾名稱不要有中文,避免衝碼誤判目錄長度,不過這個可能性很小

楼主:
樓上兩位的方式小弟請會英文又略懂電腦安裝的朋友來看一樣= =
找了會組裝維修的朋友~(比我強很多)~也是一籌莫展!!

网友(2011-03-29):
解壓縮後,到裝置管理員裡,手動安裝.

网友:
ati顯示卡的驅動多半都會有這樣的問題 把壓縮之後的資料夾其中一個改成任意的名稱就可以了
我通常都把資料夾改成一個英文單字,如"J""K"之類就都可以嚕~

网友:
它的問題就是資料夾路徑名稱總共超過88字元 所以任意改變一個名稱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