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燒到發臭的 ViewSonic─VE700

楼主(2011-01-23):
真的是燒到發臭,我靠到很近去聞它,差點當場窒息!我們來看看這是怎麼一回事?

         這是它的型號照:

        故障的狀況:電源燈亮綠燈,但是屏幕沒亮!(閃一下就變暗!)

         這是拆機後的狀況,看來是已被維修過!這樣的維修前者,很不負責任,絕緣膠布隨意包裹,看!過了些時候後,膠布退膠全部散開,很容易短路的啦!較粗的地線包起來不用,用較細的那條,也不夠仔細!

          花了許多時間拆除這些泡棉膠帶,重新再整理進入高壓的線路,我再次送電測試!答案是:NO!一樣是閃亮一下就變暗!不過!我倒是聽到了“嗤 嗤 嗤”的異聲,不會吧!又是燈管掛了嗎?

       由於時間很短促,我聽不出是哪組燈管所發出的異聲,所以用聞的,就是下方這個圖照位置發出燒焦的臭味,奇怪的是這個位置怎麼會生鏽得這麼嚴重。

        再將面板的支撐蓋拆除後,我發現這組燈管的線路已經燒斷了!又來了!又要全拆面板換燈管!因為我用抽出的是無法順利將燈管取出!

        接下來,就又是整塊面板拆裝更換燈管的過程:

1. 卸下的面板的外鐵框:

2. 卸下的玻璃液晶屏:

3. 整個背光模組:

4. 依以往的經驗,較舊型的LCD燈管用抽出的方式,大概都OK,知道為什麼會抽不出燈管了嗎?你看!這鋁箔貼紙被我抽成扭曲的樣子,就知道抽不抽得出來了。

        這是已換了燈管的照片: 均光板被燒焦熔解,怪不得會那麼臭!

5.  還是那句話:拆下的那些什麼片,都要記得裝回去!

       這裡曾有網友詢問,抽出與全拆更換燈管做法有何差異?要用抽的,就得把這個位置的膠框破壞!安ㄋ!你甘烏清楚?

         要不漏光!這個背光模組的黑色膠框,組裝時要注意緊密服貼!

          這邊右上角的部位有些微黃,燈管發燒發燙時,是有被薰到,還好沒有燒到液晶屏!

         整線後的高壓線路,有比前修者的好看又更安全對吧!

         成果如何?光線均勻,絕不漏光!畫面顯示,鮮豔又亮麗!

        而那組損壞的燈組,它的燈管固定膠墊,竟然碳化了,質地變成硬塑膠,用起子怎麼戳它都戳不進去!各位可連結到youtube去看看!

ViewSonic VE700─碳化的燈管軟膠固定墊http://www.youtube.com/watch?v=L3oDh11q4IU
完畢!謝謝收看!

网友:
恭喜完修,之前也收過一部19,前維修者換上面燈管不僅沒裝膠套,連長度也不對,最後當然是燒得亂七八糟,費好一番工夫才清理好,不過導光板已經被燒受損,導致有一段暗區n_078|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真希望手上三台ve700,也可以修好,電源12v.5v.3.3v都有,就是開不了機,會不會是很多大大所說的mcu資料跑掉,導至無法開機,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哎!這位大仔!

你可以把它改成公板!這機型改板很適當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狼大仔!你在說我嗎?
我以前也換過一台191WS的燈管,因為手邊沒有寬螢幕的燈管,所!就用19"  4:3呎吋的燈管下去換ㄋ,因此!左下角較暗,不過!那是1年半前的事,不曉得是不是那一台?

网友:
真是硬呀!

网友:
上一手的維修真的很像狼大接到的維修,黑白舞耶,還好我對這種接線都會拿熱縮套管包n_136|

网友:
回复 楼主:
謝謝atun大指點,正找尋適合的公板,還是您有建議的板子,讓我這新手不用想破頭 ,也可以裝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哎!大仔!
應該網拍上所賣的公板都可以吧!找那個阿國大大啦,或著YOYO大都有啊!

网友:
嗯.. 維修真的要有職業道德.. 處理的妥善一些, 是對客戶的尊重..

恭喜完修, 受教了..

网友:
回復  港都狼仔

   狼大仔!你在說我嗎?
我以前也換過一台191WS的燈管,因為手邊沒有寬螢幕的燈管,所 ...
引用 楼主:

應該不是啦~之前收到那部是VA902n_112|

絕緣橡皮不見了

燈管長度不對,且也沒裝絕緣橡皮,導致燈管直接接觸導光板而熔化

燈罩留下黑色的痕跡

网友:
之前也有修過類似的案例
應該算1年多前了...那時技術還沒現在好...新買燈管4根裝斷1根
又多花了1根的錢...拆裝燈管大都要分解面板,都要非常小心
但燈管壞的不多就是了...從我開始有修液晶,修了有上百台吧,壞燈管不到10台
也恭喜板大完修...

楼主:
應該不是啦~之前收到那部是VA902

絕緣橡皮不見了

燈管長度不對,且也沒裝絕緣橡皮,導致燈管 ...
引用 网友B:

    嚇死人了!若因此引發火災!造成不幸,那前一位維修者真是罪蘗深重!真的要有維修的道德、良心!

网友:
感謝大大分享!想必也耗了不少時間吧?
小弟也認為安全工事真的重要,對客人負責也對自己負責!

网友:
哇~~~分解組裝能力要很強,要是我的的話,4枝斷3枝,不知如何是好,
感謝a大得細心教導與分享的經驗,我吸收啦~~

网友(2011-06-26):
強~~~我現在還在爬文打木人升級哩~各位大大都好強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