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例分享] 壁磚碰龜整修筆記

楼主(2011-01-23):
今天忙了一整天,幫忙老爸、老媽整修樓梯間的壁磚。壁磚為什麼會碰龜起來,因為當時貼磁磚的師傅施工不當,造成磁磚未能完全與水泥緊密貼合,無法完全黏在牆壁上,長時間下來,終於出問題了,由於磁磚沒有完全黏合,加上天氣變化大,熱漲冷縮的影響之下,便會使磁磚受到應力擠壓而隆起。
施工前的樣子,整個磁磚隆起,很恐怖,像是隨時會掉下來似的。
除卻明顯能看到出問題的地方,周圍有些微裂痕或敲擊聲音有異的也要一併處理,避免後續又要再施工一次。
第一步先把磁磚拆下來,盡量保護好,新磁磚不多。已經拆了一些掉了,老爸再仔細檢查還有沒有故障的地方。
再拆
老媽已經動手在清除原本要與瓷磚貼合的批土。
這樣的施工根本就不合格,看批上去的土就可以知道。因為施工時,師傅為了求快,大面積批土上去,造成磁磚還沒黏上去時,水泥早已經乾掉了。

有黏合較好的磁磚,因為應力擠壓產生裂痕了。
最後拆到變成這樣。
連另外一邊也這樣。
處理一部分的壁面
壁面要完全處理成這樣,才能把磁磚黏上去。這一步才是最累的。
處理好壁面後,便可以開始黏上去了,光處理壁面,花的時間已經半天了。
水泥
彈性水泥
老爸有用電剪在切割黏合不良的磁磚,沒拍到。
調配好比例,1比1。
塗上去。回平。
磁磚黏上去。
這是一部分已經貼好的。
一邊已經先貼好了。
另外這邊經過漫長施工也快好了。
最後整個完工了。因為已經晚上了,開的燈光有限,相機沒打閃光,所以有些暗沉。
貼好磁磚後,要等幾天等硬化後,才可以「搜泰路乓」。這樣算告一段落完工了

网友:
你們家的人都好厲害哦!!!

不過當時施工的人真的很不應該,讓顧客在後面屁股擦不完。
自己會修還好,不會修就麻煩大了。但是,又有幾個人會修呢!!??
(難道做工的人是在為以後的工作鋪路!!!! 這樣才有做不完的工作。)

楼主:
回覆 2# draculaxx
draculaxx大過獎了,我自己就還沒有老爸老媽他們那樣的功力,老爸真的也18般武藝略有涉獵,老媽也天兵一個,嫁給老爸後,也學了蠻多功夫,老媽還會玩電龜.....
我跟在旁邊幫忙,老爸說,多少學一些居家必備的功夫,像這類的小問題,如果給外面的師傅承包,可能要拖到過年後,而且開價不菲,甚至有可能還會老毛病出現,所以要自己弄比較好。
這位師傅貼的磁磚,老爸已經在入厝過幾年後,已經陸續收尾過幾次了,像頂樓的地磚也像這樣碰龜起來,我自己的浴室也有澎起來過。
那位師傅的施工工法有問題,才造成這樣的問題,家裡還有幾個地方可能也要處理了,因為用手去敲,聲音不太一樣,在等到有隆起來再說了。

网友:
看到第十張圖時,才真正知道磁磚會掉的原了,
磁磚還沒貼到那裏,粘土都乾掉了,怎會粘得牢呢?
其實天冷時,施工不良的壁磚更容易因熱脹冷縮而爆開,
以前在大雅租屋時,有一年也是冬天很冷,三樓地板上的磁磚就整排碰龜了。
S大一家人真的非常不簡單,經驗傳承得好!

网友:
我家的磁磚地板也是這樣耶~~
總共發生2次(有爆的)
第1次有用磁磚,我爸用得很爛
第2次直接水泥用一用而已,沒鋪磁磚(也沒有說多好,還是有沙子)

都是房東出錢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重點是你有沒有學起來!

网友:
那個壁面用手持砂輪機磨比較快
施工時約塗半坪就要貼磁磚

网友:
供參考
海菜粉攪伴水泥要打勻,抹上二次施工牆面不能抹平,因為二次施工"土膏"吃的少(吃太多會高出未鏟除泰嚕面)
須要用鋸齒刀括出凹痕讓土膏能吃進磁磚背面溝槽.

网友:
s大這棟買幾年?
我家也是地板瓷磚碰龜
買了十年後才開始有陸續續這個現象
不過一次就好幾片.....
也是自己修好

楼主:
回覆 6# wish
呵呵!逸倫不才!大概學幾成而已,還要再努力加強。
回覆 7# rex560810
謝謝雷大的建議,原本壁面,老爸有想要用砂輪機去磨,但怕室內整個煙塵瀰漫,所以便沒有用這方法,只好手工慢慢打掉。
老爸是採取塗一片的範圍,塗好後貼一片,這彈性水泥乾的速度更快,回太多上去,手腳要快。
回覆 8# machome
謝謝imac大,嗯!這次的施工,老爸塗抹水泥時,我有問他說為什麼不用鋸齒刮刀,他說這樣會讓土面高很多,只好用小抹刀均勻塗平牆面,厚度控制好,遇深增厚,逢淺減薄,同時也在磁磚背面稍微抹一些,增強密合度。這次不用海菜粉+水泥,主要也考量到要讓水泥「伸縮」,所以才用彈性水泥施工。
回覆 5# Jamese老鼠
回覆 9# hehechang
看來好像這樣的問題還困擾蠻多家庭耶!
這棟房子是老爸、老媽自建的(應該說是格局設計、監督承包工程),大概我小學四年級時動工,到我小學六年級時完工,大概有快10年的屋齡了。
真的很累人......光要修,幾乎要拆得很徹底。
不過能自己修好,這樣就節省了一筆開銷了。

网友:
說到那個鋪花崗石的樓梯,我們早就屈服在常常滑倒的問題上貼止滑條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賀喜沙鹿大,這為家裡省了不少錢喔!

网友:
貼磁磚也是一門學問n_136|,真的是十八般武藝皆通阿n_131|這次s10274chen 大兩位雙親大人都入鏡喔,改天也請他們進論壇發表維修實例n_136|

网友:
恭喜s10274chen大的爸媽完修 ㄝ

网友:
哇! 從背後看過去,感覺你媽好年輕喔...! 還會拿鑿子也! 我媽只會拿菜刀....(切菜啦)

网友:
S大,你父新的正職到底是什麼啊,電子也懂,土木也懂...你們家真是臥處藏龍....

网友:
貼磁磚有貼磁磚用的黏著劑(怕不夠黏還有高分子益膠泥可用),直接加水攪拌即可,看你使用的黏著材料應該是在做防水用的彈性泥防水劑,用它來黏磁磚應該很難施工,第一次看到有人用它來黏磁磚.

网友:
回复 楼主:
那片牆沒有用氣動或電動鑿子打,
純手工鑿牆,
這下您老媽手一定酸斃了!
有沒有幫她按摩,
猜想當天她可能沒辦法煮飯!
辛苦了好利害.

网友:
彈性水泥因該是使用於浴室,廁所等需要做防水用的地方

真正的施工法因該是貼磁磚用的黏著劑加海菜水(海菜粉加水發酵後的產物)
將黏著劑使用鋸齒刮刀塗抹於牆壁及磁磚上面(厚度是可控制)
且不能完全塗滿整個黏著面積(因為塗滿時會造成無法伸縮)
之後將磁磚貼於牆壁上,適時的使用鐵槌的木頭柄敲打控制位即可
重點:施作前牆壁需保持濕濕的,磁磚在施工前一段時間~最好先用水洗要施作的那一面地方(這方法是可將磁磚上看不到的粉粒洗掉好增加黏著,且可以讓水泥不那麼快乾掉)
至於彈性水泥用於貼磁磚,我還是第一次看到說

网友:
我有用"矽利康"黏貼過磁磚,還蠻好用的~
話說看S大的父母深藏不露,頗有包租公及包租婆的感覺~

楼主:
回覆 15# tsao0427
呵呵!老媽說她只有18歲.....剩下的........
回覆 16# jackchen681
老爸做的是機械,他會的東西真多。
回覆 18# 滷雞蛋
老爸老媽昨天弄完,兩個人都累垮了。呵呵!......我...........
在鑿那些水泥十,我有問老爸說為什麼不用電動鑿子去打,他說震動力道太大,威力很猛,可能會把其他的磁磚給震壞。

楼主:
哇!enorange大、pmgo大,你們是從事於這方面的行業嗎?和 imac大都知道海菜粉用來施工。
論壇內有各行各業的前輩們,真棒!

网友:
我有用"矽利康"黏貼過磁磚,還蠻好用的~
引用 网友A:

我老爸也用過這樣的方法修復過我家各處的地竱…
當初建商施工也是有問題所以所有鄰居的地磚、壁磚都碰龜過…

网友:
其實可以使用電鎚打,只有靠近磁磚的地方須用手鑿,用手鑿是因為電鎚力到太大很容易誤傷不需修補的磁磚,不用怕把其他磁磚震壞,因為如果震動就會壞那表示那些磁磚黏著也有問題,現在不掉以後可能會掉.現在的磁磚以不需泡水了,重點在黏著劑攪拌的軟硬度,太軟磁磚會一直滑不好整磚,太硬黏著力不佳.

网友:
石英磚可不用泡水,磁磚還是沾一下水好,如果用的不是一級的,那更要過一下水

网友:
壁磚維修實例…
看起來簡單,可是隔行如隔山
難度不輸修電腦

网友:
921過後,家中的磁磚壁面剝落也是用砂輪機去磨,但是磨了幾片磁磚大小的面積整間房子就好像戰後一樣... 卡了非常厚的一層土粉,而且戴了口罩鼻子還是很不舒服
後來改用一邊磨一邊用吸塵器吸,效果非常好! 速度快又不會產生粉塵,連口罩都不用戴了 ^^"

以前的營造工人素質滿差的,我們家是公寓大樓,很多牆壁因地震裂開表面剝落,有幾處竟然被發現裡頭有空啤酒鋁罐和手套...

网友:
逸倫大家裡真是樣樣通阿~~
厲害厲害~~大小工程自己包~~
(自己殺 賺霸賴) 哈哈哈

网友:
全家總動員搞磁磚喔   !
看來你老爸 有接觸過這方面  才知道貼磁磚的眉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