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瞎摸修好的液晶螢幕 SAMSUNG 913V

楼主(2011-01-23):
不知這一例該不該放在這版,如有不妥請版主移版
這一台液晶,曾PO上求助版,"求助 samsung 913v 面板壞了嗎?"
但因在下相關知識不足一直擺著,最近有請東佑大介紹也住嘉義的阿水大給在下認識.
原打算把她裝回去,帶到阿水大那裡給他修.
在裝回去之前想說好吧再通一次電,看能不能找出問題點,這一次直接往T-CON尋找
(因上一次PO上來後已排除連接線, AD上EEPROM的問題)
在下並不會分析電路,只能一步一步測量有疑點的零件,因為看過狼大發過一篇實例中有提到AS04溫度異常更換而修復的狀況.
所以在下也依樣畫壺蘆,用手去觸摸兩顆GAMMA 管理IC,圖中畫紅框為溫度會燙手那一顆,比對過另一顆溫度正常的
發現輸入電壓明顯高了很多.當下以為換了這顆就OK了,不過當我再沉澱了一下,心裡閃過一個念頭
"如果BUF07703 沒壞,只是有其它零件損壞,造成GAMMA IC 不正常輸入和輸出呢
於是便開始量測藍框內各零件,但好像都正常,正當一籌莫展的時後,我就用手去觸摸藍框內所有元件
(心裡想著WISH說過的一句話"到底是那個零件壞了),這時候奇蹟般的,GAMMA IC不燙了,螢幕也正常了.
從下午五點多裝好開機到現在都很正常,雖然修好了很高興,但卻沒有成就感
因為在下並不知道她怎麼就這樣好了
還請各位大大,能不能解說一下,讓在下可以真正獲得相關知識,謝謝
這一張,紅框內的貼片保險絲,被我量測時不慎短路燒毀,於是從廢版中取下一個代用
請教各位大大,在下搜尋過相關資料,一般貼片保險絲上面會標數字,例如2是2A  4是4A ..
不過被在下燒毀的並沒標示,取下來代用的標示4,這樣妥當嗎?(元件太小,我的數位像機拍不出來)
文字太多,請包涵

网友:
摸了就好了,會不會是某個零件空焊...把整個藍框裡的零件補焊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FU 大,你的見解,在下收下記著,感謝你的分析,也許真是空焊,當我觸摸按壓他,就這樣好了.
不過要是這因素,我沒補焊就裝機,狀況可能發生機率高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看起來空焊的樣子蠻高的

网友:
我都是拿電表用電流檔去量該保險絲兩端的電流,在選擇接近高一些些的保險絲,我是土法換修,不正確請大大更正。

楼主:
回复 网友B:
Dave大 您客氣了,這一招我沒想過,學起來,不管黑貓 白貓,能抓老鼠的就是好貓,感恩~~

楼主:
回复 网友C:

westkimi 大 你也覺得是空焊,那改天要再拆起來補焊,感謝你的回覆與看法~~

网友:
ic發燙應該是短路造成,不是空焊.
你按板子的時候短路的地方斷開了,因此ic就不燙了.
用電流測試可以驗證此論斷.
觀念是:
空焊 --> 電流降 ---> 元件溫降
短路 --> 電流升 ---> 元件溫升
看來
你光補焊還不行.
ic短路的機會大些.
大家再思考一下就能理解.
供你參考.
希望完修後分享大家,我想大家都很想知道問題在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