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筆電不開機, 除錯卡沒顯示數字, 只有顯示小數點

楼主(2011-01-23):
我是新手, 我的主機板開機後只有風扇會轉, 其他都沒反應, 使用除錯卡,
沒顯示數字, 只有顯示小數點.
1. 變壓器電壓 正常 19V .
2. 量19V 進來的附近所有SMD貼片電容, 對地阻抗也正常.
3. 量測南橋旁那個晶振, 對地有1.25V.
4. 量到CPU 背面那一區, 就怪怪的, 所有電容&其他零件對地幾乎都是短路, 這是正常嗎?
5.因為沒有頭緒, 請教高手們給我一個方向

网友:
CPU要拆掉喔!不然會影響量測結果。

楼主:
CPU要拆掉喔!不然會影響量測結果。
引用 网友A:

我都拆光了,  結果還是一樣..

网友:
拆了還是如此的話,短路了!
找出短路故障點喔!不過奇怪的是,若短路情形下,應該沒辦法讓您開機,會短路保護掉,但大大您可以開機(上電)?

楼主:
拆了還是如此的話,短路了!
找出短路故障點喔!不過奇怪的是,若短路情形下,應該沒辦法讓您開機,會短路 ...
引用 网友A:

對呀, 我也很納悶, 我另外一台也是量到短路, 不過神奇的是可以開機大約10秒後斷電,
我需要貼個圖給您看嗎?  幫我看看可疑之處

网友:
沒關係,chiohsu大您先抓看看問題囉!開機時,CPU供電會不會出現呢?如果不會,90%機率,故障點應該就在那短路的地方了!

网友:
更換 CMOS 電池試試.

网友:
都不要上記憶體和cpu先開機測量各部供電是否正常
就可知道是否有短路
請告知筆電廠牌和型號

楼主:
都不要上記憶體和cpu先開機測量各部供電是否正常
就可知道是否有短路
請告知筆電廠牌和型號 ...
引用 网友B:

筆電廠牌為雜牌的, 型號MB寫MH47, CPU 跟記憶體都拆掉了, 就是我拍的那部分有短路,
後來我量到有一顆mos 似乎有問題,  D S 間用二極體檔位去量只有0.205(我沒沒拆下來量, 正在等
熱風槍)   這正常嗎?

网友:
紅黑棒對調看看如果數值一樣很有可能短路了
筆電都有上下管設計
記得拔掉這顆後再量量對應的管子是否也燒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