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E520原廠台式機0WG864主板不觸發... - -#

楼主(2011-01-24):
DELL E520 原廠機 BTX 主板:

Chipset為 G965 + ICH8, I/O為 SMSC SCH5514D-NS

現在問題為上電時主板會亮幾秒, 之後關機.  短接開機鍵不觸發.  斷開ATX電源交流輸入再開, 現象重覆出現.

測PS_ON針電壓, 無論是剛亮那幾秒或是開機後, 都是只有0.7V左右.  明顯是沒有觸發電壓... ORz...

測PS_ON對地電阻, 只有62ohm... 好像不太對頭... (正常應該不會這麼少吧?)

之後跑PS_ON針腳線路.... 發現.... 居然是直連到ICH8的A1腳(PWRBTN#).... 沒有經I/O觸發啊....
DELL的原廠機不會是這樣偷工減料吧?!

這... 代表是南橋掛了, 還是....?!

有好心的大大可以幫忙量下ICH8 A1腳對地的電阻是多少嗎? (用數字表的二極體檔)

這BT的BTX板子... 不好買啊.... 又不便宜....

网友:
會不會是cpu 12V供電短路保護啊,我之前也有碰過相同情形,一上電保護後,需斷開電源才可再開。先移掉小4pin看看..

楼主:
感謝J大回覆...

不是小4PIN短路.... 那一開ATX電源會亮一下再滅在很多Intel 945/965板上很常見, 說是第一次上電CPU檢測....

另外雖然開不了機, 但板上的5VSB LED有亮... 若是ATX12V短路的話, 應該連5VSB也保護了吧?

网友:
可以檢查看看PWRBTN#有沒有提升電阻,如果沒有,那要檢查南橋的供電囉!
南橋可能沒掛,除非被雷劈到、燙死,或許才掛。
P4之後的南橋,溫度也拉升起來,ICH8不知道運作溫度多少,小弟我是知道ICH7,不加散熱片的話,南橋會很燙。

楼主:
有資料說用SMSC I/O的板子, 開機亮一下是正常的.... - -

看來得再查了.... ORz...

繼續努力ing.....

楼主:
最新檢測狀況:

南橋晶振兩腳電壓分別測得 0.24V 和 0.13V.... 看狀況應該是起振了吧... (沒示波器... )
所以看現況好像南橋掛的機率不大...

但... A1 (PWRBTN#) 腳對地還是得62ohm左右... 不正常.... 跑線已跑了.... 此腳除連到板子的開機鍵外, 並沒有連到其它的東西上 (乾乾淨淨, 連電阻電容都沒一個啊... ORz...)

所以, 這樣看起來, 除了是南橋掛了外, 還是板子局部對地短路了?!

网友:
南橋的話可先打pci A14腳的阻值,和Clear cmos中間腳,看一下阻值是否正常~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問下J大, 這兩個正常對地阻值是多少才算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B:

    每片板子打出的阻值應該不太一樣,剛手邊隨手拿了一片ga-8ipe1000-g來測量,a14的阻值是450歐左右,電壓是3VS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