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9160412asg 硬碟還有救嗎?

楼主(2011-01-24):
手上有一顆seagate硬碟突然間無法使用(發生前無任何跡象),但是bios可以找得到,卻無法使用,想要給他格式化卻無法格式化,經過低階格式化後進入XP抓得到硬碟,但依然無法格式化
前陣子看到版上有大大分享硬碟的維修影片,所以自己就玩玩看
最後發現磁碟讀取頭接點對地是導通,插上電源後也量測不到電壓!!是否表示電機驅動晶片損壞??請有經驗的大大們指教一下!
並請教一下版上大大們一些問題,為何有些電容對地一邊是有電阻另一邊卻是通的(大部分)卻有一顆對地兩邊都有電阻,還有一顆是兩邊對地都導通....可否請有經驗的大大指教一下?
附上一些我插上電源後量到的電壓,圖片是用手機拍的,因為我沒有相機,有機會跟朋友借相機在補貼
http://www.badongo.com/t/800/11526751
下圖右上角有一顆電容兩邊都測不到電壓
http://www.badongo.com/t/800/11526752
http://www.badongo.com/t/800/11526753
下圖有一顆電容對地都可以量到電壓...而上面有兩顆電晶體印有C字樣,也是電容嗎?
http://www.badongo.com/t/800/11526754

楼主:
自己推一個....
看來這個問題比較冷門一點=.=

网友:
最後一張圖中 "有兩顆電晶體印有C字樣,也是電容嗎?"
它是電感啦

楼主:
最後一張圖中 "有兩顆電晶體印有C字樣,也是電容嗎?"
它是電感啦
引用 网友A:

謝謝大大回覆.這電感如何知道他的規格跟確認好壞,爬文說可以拿可測電感的量表來進行測量,但是不曉得如何知道他的規格??
那麼關於"有些電容對地一邊是有電阻另一邊卻是通的(大部分)卻有一顆對地兩邊都有電阻,還有一顆是兩邊對地都導通"...有沒有大大可以幫忙解說一下,這樣測量正確嗎?還是需要拆下來測才準確?

网友:
我還是會用我的老方法,一顆一顆零件拆,一邊拆一邊量,拆到量起來沒短路的零件,在去看他datasheet看腳位定義來判段是法該零件故障。

楼主:
我還是會用我的老方法,一顆一顆零件拆,一邊拆一邊量,拆到量起來沒短路的零件,在去看他datasheet看腳位 ...
引用 网友B:

恩恩....看起來是該照大大說的...一個一個量....但是我不曉得如何吃到他的規格耶...怎樣如何找他的datasheet??

网友:
http://www.alldatasheet.com/
上面網址是找datasheet的,關於這方面的資訊,可善加利用論壇裡的搜尋功能

楼主:
上面網址是找datasheet的,關於這方面的資訊,可善加利用論壇裡的搜尋功能 ...
引用 网友B:

datasheet這個在論壇裡各前輩們都常常提到,但是我的問題是這樣的
我知道的是我們可以透過印刷在他表面的型號再去找出他的datasheet
現在我遇到的是這樣,從圖片裡面看不出他的型號,因為他根本沒有印上去
從顏色來看,他中間是土黃色,兩邊就是銀色...這樣會有方向可以知道關於他的一些些來源嗎??
例外他的驅動馬達IC晶片是 Texas Instruments SH6966 motor controller device
http://www.legitreviews.com/article/1310/2/  裡面可以看到晶片
是德州儀器生產的,這個東西買得到嗎, 好疑惑= =?

网友:
回复 网友C:
sorry~我今天才看到這篇~
1.大大可以空板上電~再測量電驅晶片到馬達的接點上的電壓是幾V嗎??
原則上SEAGATE會在12V.12V.12V接地內藏或是12V.5V.12V接地內藏
2.如果板大已經做低階格式化就表示沒有要救資料了~
如果是單純訂板子維修應該不划算~單板就要約500~IC約100~但IC不好作工
3.在沒無塵室的情形下~只能夠做到外部維修
這也表示...要確定內部的機構是沒問題的~而簡單判定內構的方法有

1.運轉時有無較大的機械聲
2.在OS中抓取這硬碟時~讀取有無當機的問題
3.再上電後及斷電後的起動讀寫臂進入碟盤扇區的聲音有無異音(可能要拿您手邊的硬碟上電聽聽)
4.在操作硬碟時...讀寫臂有沒有運作的聲音 如:寫入或讀取時的聲音
5.在操作硬碟寫入寫出或格式化時~讀寫臂有無持續在相同區間擺動...
如:滴...滴滴~滴...滴滴 在同一區間動作

如果以上問題有出現的話~基本上在內構有問題~

楼主:
回復  chasn
sorry~我今天才看到這篇~
1.大大可以空板上電~再測量電驅晶片到馬達的接點上的電壓是幾V嗎??
引用 网友D:

#1.我有直接空板上電,就如圖我的貼圖裡面的數字,所有的值都是接地去直接量測到的
驅動馬達的電壓都是0v.0v.0v 三個都沒有電壓, 再加上他們對地都是導通的.
板內有大大分享硬碟教學,其中他有提到若是上述這個問題,很有可能是驅動馬達IC擊穿造成
,這顆IC大大知道哪裡可以購買??IC不好作工是真的=.=
大大找得到他的datasheet嗎?想要驗證這顆IC好壞
#2.目前是BIOS抓得到,進入Window後可以找到他,也沒有遇過當機,只是windows速度會變慢,而windows顯示必須格式化才能使用,在格式化過程中,沒有感覺硬碟有其他怪聲音出現,只是一直無法完成格式化.

非常感謝大大的回覆,小弟只是學習的心態去修這顆硬碟,就算失敗也有收穫.

网友:
1.所說的問題不是驅動ic的問題,那是3相交流供應給馬達的,是ic裏的場效阻值,
2.檢查hd裡面的i/o問題,指mcu方面檢查,

楼主:
1.所說的問題不是驅動ic的問題,那是3相交流供應給馬達的,是ic裏的場效阻值,
2.檢查hd裡面的i/o問題,指m ...
引用 网友E:

小弟不才,不太懂意思大大說的,大大可以再多說一點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