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G 30" T-CON 工作電壓全無 LC300W01-A3

楼主(2011-01-24):
這片T-CON 很搞怪 我已經跟他奮鬥至少30小時...最後找到故障點 但無法解決

故障的DCtoDC電源模塊 分別輸出 VGH VGL VCC VDD
工作蕊片為 T1451A (都找不到DATASHEET)

整張板子的所有元件 我通通拆下來量測(包含SMD電容) 均無問題 全板補焊過
我一個一個零件拆掉在上電 皇天不負苦心人 終於讓我找到一個電容拔起來全板電壓全出
但是電容是好的! 就是圖片中已移除的位置 功能是做Vcc 5V 的濾波器 電感過來的是鋸齒波 所以一定要穩定波形
肯定是要上電容的 只要電容一裝上 就全板無電壓 移除之後 就全部正常...除Vcc 5V 是鋸齒波之外0.0

求救~! 裝電容上去就保護 這什麼原理....

网友:
tony6605 大,我每次看到你們修得這樣深入,
真的令我大開眼界,佩服不已.
還有小弟看到 tony6605 大在淘寶買了3個 T1451A,
預祝早日復修.
我在網路上找到一些資料給你參考.

网友:
換顆電容試試 有時候量是好的 不一定是好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謝謝你 這個DATDSHEET 是T"L"1451A 我要的是T1451A 完全是不一樣的東西.

楼主:
回复 网友B:

    TRY過了0.0 只要是電容都不行XD 這是什麼原理ˊˋ

网友:
不會是sony吧 ,這型的面板大部分,driver ic 掛的比較多,你可以先掛個電流表直接送電到板上測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C:

這台是LG的電視 我有掛電流表上去 幾乎沒吃電 驅動IC我也從淘寶訂了兩顆回來 換上也一樣.

真的很悶XD

网友:
最後一張圖 左上有2顆零件好像接在一起了
是原本就這樣嗎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的! 焊接過程我滿注意的 都有用30倍放大鏡在看.

网友:
DC to DC 模塊右上方有一顆ZENNER/DIODE(36 2A), 外觀看起來突起來一包... 會不會....

网友:
那是焊油

网友:
回复 楼主:

    請問是DC-DC上電空載測試還是接上T-CON測試 ?

手頭上也有一片擺很久了,記得也是都無電壓值,找到再測試看看了。

楼主:
單接電源模塊
上主板量測值 均同.

网友:
東西找到了,直接上電DCV 12V,除VGL為-0.6V其他的都無電壓? 同之前狀況。

拆下 VCC對地的電容,一樣沒改變。 量這顆電容僅 2.3uF

先補悍所有零件順便用熱風烘一下,測試

用DCV 3V 加入 再改 5V 都沒反應,調到 10V左右VDD開始出來了,就直接調到12V 試試

果然OK了,所有電壓都出來。

在量 VCC 有 3.3V 。太順利了也點不敢相信,連電錶和示波器都還沒用上。

再把這顆電容焊回。 結果OK

各點測試電壓如下 : 是否正常不敢確定,還沒時間接上面板測試

VIN : 12V ( Power Supply 直接上 T-CON Board 電源端 )
VDD : 14.8V
DPM : 3.3V
VGH : 25.0V
VCC : 3.26V
VGL : -5.0V
Adj : 0V

网友:
大部分電視面板都吃12V,會不會是誤通5V導致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