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FT-208 熱風槍無電源維修實例

楼主(2011-01-24):
這台是修手機的朋友的機器 故障現象是整台沒電源

拆下板子之後 保險 蕭特基 電容 檢查過確定沒問題 頓時不知道怎麼辦?

後來目測發現 變壓器的一次側燒毀

想說沒救了...要找一塊板子 後來看一下他二次側的標識 12V 5V 我想說用兩個變壓器搞定他
隨即去西寧找材料 找了一下變壓器的櫃子 發現 原來中間抽頭式的變壓器居然可以有很多不同的電壓在一起...
但沒有我要的規格 後來熱心的老闆告訴我去後面的 洛陽街找找看 到那邊我發現這條街根本是變壓器天堂0.0
我就找了間轉角的問(老闆娘滿漂亮XD) 問他這種變壓器有沒有得找? 他說這個要用訂做的 !! 對吼我怎麼沒想到用訂做的
總計費用280元 用的是材質較好的矽鋼片 原本的很爛

焊上去
哈哈 開機了! 又可以稱很久了!

對了! 老闆娘告訴我說 變壓器 都是燒一次側居多喔! 二次側很少見.

网友:
Tony, 請教一下, 你訂做的變壓器, 要多久才可拿到..

THKS..

网友:
恭喜修復
13V AC部份應該可以用12V吧
若可以用12VAC 就好找多了

還有都換變壓器了,是我會改為220V輸入...(我正打算把熱風槍這類耗電東西改220V)

网友:
哇tony大還有排煙設備耶,請問(其他電電)是什麼阿?,怎感覺是說別人閉嘴不要說話n_136|

楼主:
回复 网友A:

    約兩天左右就好了!

网友:
回復  cremaker

    約兩天左右就好了!
引用 网友B:

THKS..

兩天的時間還滿快的..

有時在空間限制的地方, 訂做是個好方法.. 同時 280 元, 還格滿合理的..

网友:
哇tony大還有排煙設備耶,請問(其他電電)是什麼阿?,怎感覺是說別人閉嘴不要說話 ...
引用 网友C:

Dave 又想敗了嗎?

你說的是附圖(借一下 Tony 的圖), 左方紅點的那個東東吧.. 那麼大的一個東西, 我居然沒看到..

网友:
對於降壓變壓器來說,相較於二次側,一次側線徑明顯較細,過載使用下燒斷機率也大增

网友:
轉腳那間????店名是欣欣嗎???

网友:
變壓器我們有生產不管是訂做或常規都有

网友:
回复 网友A:
cremaker大,就是他,我是猜的看起來很像n_136|,是的話tony6605大願意po上來瞧瞧嗎,常被煙燻到n_144|

网友:
排煙設備+1 換電容的煙吸起來感覺好差 雖然有用電扇吹

楼主:
好ㄚ 我PO上來 最近剛好拆下來保養 XD

TO tadpole

沒錯 就是那間 0.0

网友:
那個排煙設備看起來真~讚
好想自已做一個x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