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決]請教零件的名稱

楼主(2011-01-24):
圖中忘記標示就上傳了,稍微忍耐一下看我的文字敘述吧
這個是訊號轉換器,輸出為0~1v,輸入220v,底下有個變壓器,往上就整流子W20

1.左上和右上兩個應該是可變電阻吧?寫著 10KΩ81R
2.在1旁邊就有綠色的那個是什麼? 103J50KC 其中一顆寫著這樣的字
3.圖中藍色四方型,中間黃色的可用十字起調整,這個是?
4.左上角黑色的上面沒寫任何字,會寫在底下嗎?可能是?
5.圖中有三顆圓形像水塔一般,有很多隻腳,這個是?上面沒寫字

网友:
1  是10K的可變電組
2  是103的塑膠電容  0.01UF
3  是可變電組,阻值要看他的標示
4  是塑膠外殼包裝的IC,編號只會標在上方,已被磨除
5  是金屬外殼包裝的IC

楼主:
4 與 5 只可辨示為 IC
如果說是這兩者壞掉了,那以個人的能力無醫?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這一台是什東西 板上很多大大說不定也有 不一定沒救啦

网友:
輸出為0~1v,輸入220v??這是哪兒用的,規格太奇怪了,如是訊號轉換器,IC大部份是OP,如有PCB銅箔圖可能可推出零件值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的說法不對,在這邊需要更正一下

1樓所指的輸入為"電源輸入"
而該轉換器的訊號輸入為三線式 PT100,簡單的說就是"熱敏電阻"
經過這顆最後輸出 0.001~1.000

网友:
那3個圓形IC,有可能是LF356之類的 Op Amp,電路主要應該用在放大,一般精度較高的,才會加電阻去做微調,可能為了省錢,沒有用精密微調可變電阻器.

LF356 datasheet:
http://www.datasheetcatalog.org/ ... conductor/LF356.pdf

14 Pin的塑膠IC為TA75902,就是類似LM324的Op Amp.
TA75902 datasheet,Op Amp.
http://www.datasheetcatalog.org/datasheets/400/500045_DS.pdf

LM324 Datasheet,Op Amp:
http://www.datasheetcatalog.org/ ... ductor/DS009299.PDF

>輸出為0~1v,輸入220v
你說的220V應該是供給系統的電源,還要經過變壓器降壓,左下角的橋整和電容濾波.
輸入應該要算PT100,輸出為0~1v.

當PT100溫度感知後,將信號傳給OP Amp做放大處理,電路中加有許多電容,若在工業控制應用中,是用來濾除雜訊的.

把電路畫一畫,或許比較容易看出整個真正的電路,否則大家也只是猜而已.

楼主:
目前只有照片,製成可讀的電路圖,還得花一些時間

网友(2011-07-25):
1.是可變電阻
2.那是麥拉電容,不易損壞
3.是可變電阻
4.可能是OPA運算大器 ,只是大大你PO的圖上面編號好像被磨掉了!看不到
5.是OPA運算大器,編號可能是LM107之類的
這塊板子上有最有可能壞的是電晶體左上在可變電阻旁邊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說最容易壞的是電晶體
我下次會注意看看

之前送修都是幾千幾千在修的…
想要自己修很久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這麼精密的電路說真的落灰是罪過喔!! 我看電路上 兩個鐵殼OP被換過的痕跡,所有可變電阻都用固定膠固定,建議你把OP的輸出腳電壓都紀錄下來,你說這是PT100 電阻式溫度計的前置放大電路,把PT100 至於0度 量一下輸出電壓,100度時候記得內阻是100歐姆,輸出電壓多少?也紀錄下來,這樣以後出問題的時候就可以一級一級來判斷.哪一擊出了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