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費徵求物品] 徵聲寶和西屋液晶電視的A/D主機板(QPWB11483-1G-2)?

楼主(2011-01-24):
請問各位大大,誰有QPWB11483-1G-2這塊聲寶和西屋液晶電視的A/D主機板?
我要買一片,請報價,謝謝

网友:
請問什麼問題呢???
這一塊的症頭應該是畫面縱線吧~~
若是的話很好修滴~~

楼主:
目前的情形是開機常當機;少數情形下開機有畫面,大都是開不出來(整個畫面都是黑的);電源板已處理過,確定不是電源板的問題,想說找一片換比較快(確定A/D板壞了),改公板又嫌不美觀(機器背後)就這樣.........

网友:
樓主怎麼不嘗試換個電容試試~說不定就解決了

网友:
這片A/D主機板,一直亮綠燈,無法啟動(已確定電原板無故障),請問是哪裡故障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沒有不裝視訊盒開機過
試著不要裝視訊盒開機
若有藍畫面..插VGA訊號可正常顥示
那就表示AD板是沒壞的...
不是視訊盒壞就是電源板中有一組輸往視訊盒的電壓有問題
這塊AD板除了中間那棵四方的小棵EMA9320BI的記憶體會空焊
還沒遇過這塊AD板壞掉的...
可以試試看~~

网友(2012-12-05):
我也有台西屋26吋主版故障...一樣是亮橘燈.按鍵無法開機.爬了蠻多的文這問題是這板子的通病喔.如果有需要在告知喔我的主版也是....QPWB114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