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知道關於Intel CPU的效能如何嗎?

楼主(2011-01-24):
我想問的是 socket 775的CPU。

775有P4、Pentium D、Dual 、Dual Core等等一大堆,看得天花潦亂。

例如E2180,有2G,跟舊的CPU如P4-660有3.6G。
1.一個是比較新,一個是很舊但頻率較高,效能到底如何??
2.如果E2180是雙核心的,那D 925是2.8G也是雙核心的,那效能又到底如何??

別叫我測試一下,因為我沒有CPU可以比較,謝謝。。。

网友:
新的u有新的對應指令
舊的u有舊的熱情

在來看使用的程式

98  他們是誰??
2k  弟弟你只有2g..我要跟3.6g的哥哥玩
w7  工作那麼多是不會多叫一點人來哦 跑那麼快3.6是有用哦 人家2g的做10件了你才做6件

以上只是我單純的想法..如有錯請指教  謝謝

网友:
Intel 的 CPU 分類很亂的, 你可查一下 WIKI..

以下是網址:
http://zh.wikipedia.org/zh-tw/%E8%8B%B1%E7%89%B9%E5%B0%94

在網頁的下面有相關的說明.. 如圖:

网友:
另外, Cache 愈多, 效能愈好..

愈近出的, 一般 Cache 都愈高..

那些 Cache 是很 "高貴" 的..

楼主:
當然愈貴就愈不用去比較效能的問題。我會問這個問題的原因在1~2千元中古的CPU要怎麼選的問題。

只是想了解775的CPU與我那舊的D 925想比,效能會差多少而已。因為型號、外頻太亂,導致不知道要怎麼考慮。現在新的775價格,平價的也落在二千多左右,實在也不算貴了。

只是不想買新的郤發現沒差多少。

网友:
Core 系列建基於舊有的PIII核心 (當然,有加新指令啦)...
而P4系列本來就是高頻低能.....

以前有人測試過, 在不用新指令的情況下, 同頻的PIII和P4比較, PIII的效能是P4的 1.5 倍!!

而Core系列是PIII的核心延續, 故雖然其主頻較低, 但速度還是比P4核心好 (所以不能用頻率比較了)

且況, Core系列支持新的指令, 耗電又比P4系的少.... 所以... 若中古價差不多的話, 當然是選Core系了.

(若你的老板子是865的775.... 那.... 就米法子了... 只能選回P4系核心...)

网友:
現在的cpu都是看FSB的寬度,就如同水管的直徑所能帶動的功,

网友:
P4管線深度超級深,若有配合「理想」的軟體設計,P4效能絕對不差。但.......沒辦法,P4甚至還打不贏P3,P3圖拉丁蠻猛的,時脈上到1G起跳,可以吧掉一些P4。
以E2180和P4-660相比,E2180會勝出。

draculaxx大您若要購買CPU,比較中古與新貨,不如挑選C2D入門款,外頻拉一拉,可以快跟E8XXX系列有得比了,但要主機板夠力(譬如能上到FSB 1333),才夠保證可以這麼超。

我現在用的是PD 805,原本想說溫度會很高,但我降電壓了,溫度低,還能保有原有的效能,我是覺得這樣夠用了。

楼主:
多謝大家的說明,本來還在想怎麼問這個問題呢?現在釐清了不少。

不像年輕時常換或幫人組電腦,加上又常修舊的在用,對新硬體的了解就進步不了了。

网友:
我的是 intel 【双核dual-core】  【宏碁電腦】2008年/09月/xx買的~【大潤發】【12999元】   很快
目前是我家裡最快的電腦!! 【用CPUIU軟件測試】 【原來是】socket 775的CPU

其實2004年~2010年【都是RAM的 速度在變化~在變快】!!製程在進步~耗電量更少^-^
記憶體是  DDR2==800MHZ

=============================================================
ps:開機時【用 500G硬碟[8M記憶體] 幾乎沒有運轉的聲音】【所以也不需要換 16M記憶體的硬碟】!!
ps:CPU 的2級緩存【也就是cremaker網友說的 cache】【1M】  《--》之前買個mini-client【 cache==128k 】大小就差了 【10倍】
ps:我是原來的電腦【用了4年】~ 【有時會當機】~才換的^-^

664.08 KB, 下載次數: 59

网友:
P4效能絕對不差。但.......沒辦法,P4甚至還打不贏P3,P3圖拉丁蠻猛的,時脈上到1G起跳,可以吧掉一些P4。
以E2180和P4-660相比,E2180會勝出。

我有兩臺2004年製造~【IBM-A50】 電腦【cpu= P4   2.8G】...478pin-socket
RAM==1G
開機比較慢一點。。。硬碟聲音很大。。其他速度都還好!!

ps:咱【個人感覺】!!【socket 775的CPU】【那個 1Mbytes 的cache】~  【等於硬碟8M~16M的記憶體】!!
那個 快取記憶體【cache】1M 拼的過硬碟的【8~16M】所以硬碟讀資料才沒有聲音!!《--》由硬碟燈 LED【亮一下就熄滅】的燈號~可以看出來!!
或著是 用【錄音軟件 Adobe audition 3.0】  與【硬碟查壞軌】程式之【掃描的速度】   或看DVD電影 【耗時30秒~10分鐘的耗時工作的程式】都可看出來!!^-^

网友:
回复 网友A:

IBM A50 有立式及橫躺式兩種樣式..

這類我有兩台(橫躺式).. 一台也是用 2.8G/1M/800 HT, 只能說很給它熱, 散熱不佳, 我把它換成 2.4G/512M/533 情況就好多了, 你要注意一下看看散熱是否良好..

另外開機慢主因是作業系統的問題, 同樣配備我用 UBUNTU 不到 40-60 秒開完機, 關機不到 7 秒.. XD..

网友:
另外硬碟速度(CACHE)再快, 也比不上 CPU 的 CACHE, 硬碟 IO 的時間太慢了, CPU 很多時間都是在等資料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您是說這顆CPU嗎???

這顆我目前現役中.....原廠散熱器壓制不了它的熱情,所以散熱器要改.....
以下是我換成熱導管側吹式散熱器平常使用中的溫度數據.....

网友:
回复 网友A:

開機慢真的是你作業系統常駐程式太多了吧.....
或是桌面放太多東西了.....
我同一顆CPU,系統和你的差不多,只是我記憶體是2G,
XP Pro開機也是差不多40~60秒,絕對不會超過1分鐘,關機也很快,10秒內一定關機....
至於硬碟很大聲,那和cache完全沒關係.....
無論CPU cache是多少,速度上一定都比硬碟的cache要快,不管硬碟的cache有多大,都是輸給CPU的.....
電腦本身的IO速度本來就慢,這IO的規格可以說這10年來幾乎都沒啥進步....
你如果想要某些程式跑快一點,建議你多多利用你的記憶體.....
好好運用實體/虛擬記憶體,調整對應的好,整體速度會快很多....
另外有種東西叫做虛擬硬碟....如果你記憶體再大一點,我會建議你切一些出來當硬碟用....
不過你只有1G,就不建議了.....

网友:
【請問一下】carl0804 兄
~您是用那一個【軟體來測試 【478腳位的】cpu溫度】。。。
改天咱 也要測試一下^-^

网友:
【請問一下】carl0804 兄
~您是用那一個【軟體來測試 【478腳位的】cpu溫度】。。。
改天咱 也要測試一下^ ...
引用 网友A:

這套應該不錯
EVEREST Ultimate Edition v4.20.1171 Beta 多國語言免安裝版

网友:
這套應該不錯
EVEREST Ultimate Edition v4.20.1171 Beta 多國語言免安裝版

謝謝~ 剛才測試了  咱的IBM  s50[cpu==3GHZ]
cpu溫度有【65度C】~ 還蠻高的 》《
硬碟是WD  80G【47度C】<-->IDE界面

ps:咱在隨便抓個EVEREST【簡體版】來用!!  版本的是5.5
不過這套軟體很厲害478腳位的CPU~ 【BIOS】都沒顯示溫度!!這套軟體竟然可偵測到~實在是很厲害!!^-^
省了咱要買溫度計的錢^-^

网友:
這套應該不錯
EVEREST Ultimate Edition v4.20.1171 Beta 多國語言免安裝版

謝謝~ 剛才測試了  咱的IBM  s50[cpu==3GHZ]
cpu溫度有【67度C】~ 還蠻高的   <-->A50与s50温度相差2度!! [喷火龙 果然是比较火热的]...
硬碟是seagate    sata界面-80Gbyte【30度C】

网友:
有些BIOS設計的確挺兩光的,溫度偵測都不想給,但是山不轉路轉,找個能夠支持溫度IO的偵測程式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