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5PE-VM 維修一問

楼主(2011-01-24):
朋友拿給我 ASUS P5PE-VM ,無法開機,但是可以啟動觸發,但很好奇的是,裝上CPU時,北橋晶片完全沒有發熱,但是CPU一拆掉,北橋晶片才開始發熱,不知道哪裡出問題了?  除錯卡(Pti 8) 的 SYSCLK 一直閃爍。

還有一片就是宏碁的主機板,無法開機,除錯卡顯示,請檢查CPU電路或電源電路,但是用電表量,電源座和小4P的座,都有電壓,不知道怎麼處理,希望各位大大可以幫幫解題,謝謝 感恩

网友:
CPU裝上後,CPU的工作條件檢查看看有沒有滿足喔!優先檢查Vcore。

P、C、R原則依序檢查看看囉!

楼主:
P、C、R這三個是啥意思 我一直不懂 可否有英文和中文解說 感謝

网友:
回复 网友A:

hawaju大,您不乖吆,都沒認真....
P(電源)、C(時脈)、R(復位),主機板工作的基本3個條件,依順序往下查,例如...
記憶體的電路有問題,請查它的供電是否正常、再來clock訊號是否有產生...等
這裡有太多好文等著你去一一去吸收,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