耳筒收音機 lcd連接線斷了 有得修嗎

楼主(2011-01-24):
請指點謝謝

网友:
此為熱壓接方式接合排線與LCD本體,斷裂或脫落只能更換無法重工

网友:
可用銀膏diy

网友:
把lcd下面刮開讓銅箔漏出,然後買ok線一條一條焊上去應該就可以了

网友:
先評估成本,看有無修的價值

网友:
無能為力n_109|

网友:
回复 楼主:

排線夠長不一定要用OK線。把排線的塑膠皮刮掉,再把金屬線一條一條接上就可以修復了。

需細心、焊工要好、烙鐵要好。

(我還有把排線接長再焊的,加工要很小心。烙鐵放太久排線會開始熔,很花心思的。熟練後就還好。)

网友:
LCD上的電極與軟排線
如果是用熱溶接的,完全脫落就只能重新溶接
如果是軟排線斷裂的話,將軟排線上的防焊漆刮除,用OK線重新架橋連接即可

网友:
這台收音機我的還建在耶,應該有13~14年了吧,軟排線我焊過,但都撐不久,但您要用刮的話,就不能焊了,建議還是找些壞的機器看裡面有沒相同的來換修

网友:
請問大大:
 "OK線"是什縻線材
菜鳥

网友(2011-05-23):
回复 网友A:

单芯镀银铜线, #28~#32 比较常见,一般电子材料店都有。

网友:
回复 网友A:

OK 線... 很細的線, 專們拿來跳線或飛線架橋用的

网友:
看圖是已經完全分離了....
不是軟排線斷裂....
沒救了....
除非你找的到殺肉品來整個換掉....
這要用OK線去一條一條補上去.....應該沒這價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