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T電視] [CRT] Toshiba 298S12ST 彩色電視模糊、瞬間縮放維修

楼主(2011-01-24):
[CRT] Toshiba 298S12ST 彩色電視模糊、瞬間縮放維修
產品:TOSHIBA 東芝
型號:298S12ST
故障原因:開機畫面上下收縮、模糊、畫面上下似一秒瞬間縮放、無聲(AV正常)
維修概述:
先開個場,去年初修了自家的 [CRT] SONY KV-34FS12T全平面電視開機三秒有聲後自動關機
http://bbs.pigoo.com/thread-18615-1-1.html
至今也用了近一年沒再出過問題。於是就將擺放了十年的 [CRT] Toshiba 298S12ST 彩色電視拿出來維修,看看還能不能用?
這台是買了SONY  KV-34FS12T 才淘汰下來的記得是開機TV畫面上下收縮成一半、模糊(需要熱機十分鐘才清楚)、收訊不良(AV正常) 。
前前後後送修了三、四次時間將近3~6個月一次,所以說CRT只要送修短期內再故障就要考慮淘汰,否則一直花錢還是不能解決問題。
話說回來還好這台沒有丟出去回收,現在才能有機會自己修。
言歸正傳 [CRT] Toshiba  298S12ST 彩色電視故障原因開機畫面上下有收縮、模糊需要熱機才清楚,
這比較簡單開後蓋取下高壓帽(放了那麼多年早就沒有電,但還是要做放電動作),機板總共有五塊。
首先將PB0857 管座板拆下一看管座及管腳都生銅綠,購買了9P管座將1和9腳拆下改成7P換上,管腳也擦拭磨亮。
板編C924  10uf/16V 測容質為0.88uf 更換新品。
再來PB0856 主板  IC301  AN5521 垂直IC Vertical 、 Q404  D1428 帶阻水平晶體更換新品,
附近的電容一併檢測更新,並作全面補焊(看一下機板部分脫焊的很嚴重)後接著要先作一次上電試機看看。
開機畫面變清晰AV正常有聲、TV畫面上下似一秒瞬間縮放、無聲,偶爾會正常有聲(好的時後連續近二小時)。
再來就將主板晶體(含TO-92)、電容(部分更換新品)檢測都沒發現問題,徵狀依舊唯有感覺TV正常狀況不再有,
上下縮放畫面變成有信號、無信號瞬間循環。
所以又購買了調諧器 EL-811LX1、IC  TA8724N、IC D6336C 更換比對過依舊。
中周 (TRF/1114)我想從以上狀況來看應該沒問題,接著就從高壓線圈座附近的電阻檢測起沒發現問題。
其中R441  標示2102  測為 0.999 KΩ 有疑惑,經狼大指點是1K沒錯,2是2W
http://bbs.pigoo.com/thread-25387-1-1.html
最後只有從 PB0147-1 主板PIF/SIF 中頻 著手將IC101  M51366SP  DIP30 訊號處理晶片更換,
開機TV訊號瞬間縮放解除,原來是M51366SP 不良所造成(訊號閃爍關鍵點) 。
本來畫面顏色正常,突然會産生缺少綠色偏粉紅色,頻道碼原是綠色,會變成黑色。
原以為是剛換上的M51366SP品質也有問題,經檢測發現問題出在管座機板Q909  C2068 電晶體
B極腳因接焊過熱造成與機板脫離,現用電容腳作修補接點,畫面顏色已恢復正常。
目前TV已經可以觀賞切換各無線台,但是聲音適中有點沙沙破音出不來,
(板面所有按鍵均檢測無漏電,阻值高的也用WD40解決 )
機上聲音按鍵及搖控器調音量大小失控OSD有畫面顯示,如何調大小音量都不變,
AV的聲音也變成前一個TV台聲。
這台CRT主狀況已萛是完修,由於機齡老舊維修中又產生另一種狀況,看來祗有慢慢再檢測聲控電路了。
同時發現靠近中頻及AV電路附近的電容更換太大或高的會影響聲音的接收,
因在中間AV電路板有將220uf/16v ×2 換成220uf/25v 形狀又粗又高會接收到空中不知那裡的無線頻道。
有點猜不透剛開始修復管座及垂直時測試AV聲控是正常的,又沒動到什麼只是換一些電容及檢測部分零件,
從那開始聲音就不正常是不是跟電容有關就不得而知,說實在這台只是修著玩。
(現又有一台可以看了,值得)-----------繼續努力!

网友:
有一種跟電視奮力搏鬥的感覺。。。。

強!!!

网友:
精神可嘉,精益求精,讚~讚啦!

网友:
應該是20年的古董了
零件的老化
印刷版的氧化
不是更換幾個零件得以復原
讓她好走吧

网友:
很精采~~~
最喜歡看這種維修實例了~~~
果然有實力就會有實例~~~
給你推一個~~~

网友:
pin好像有問題...

网友:
恭喜完修

我每次拆電視,最怕被高壓電到
雖然都有放電,可是還是會怕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好厲害跟CRT電視奮戰不懈的精神,

楼主:
恭喜完修

我每次拆電視,最怕被高壓電到
雖然都有放電,可是還是會怕
引用 网友A:

被電到還是有,不是沒有-----
袛是餘電但也夠嗆的
可能是洩放電阻有脫焊,造成它沒發揮作用
本以為放完了,幾分鐘後電又聚集出來,不知道還用手去摸
尤其是射管洞口千萬不要用手去摸,因電如果不是全放完的它還是會聚集出來電
機板補焊過洩放電阻發揮作用後,狀況就好點放電動作就沒那麼怕了
說實在玩電的人沒被電到還是少之,低壓電沒有關係,但是高壓電還是小心為上----------

网友:
這CRT感覺複雜度真的 很高
恭喜板大修復~~

网友:
玩這CRT的電視是很累得工作,
我曾為了修家裡的客廳電視,
累的腰酸背痛,(快要80公斤重)
最後還是把它修好了,
也是sony 34吋畫面異常,
l120大精神可佳,掌聲鼓勵‧

楼主:
這台[CRT]聲音破音出不來,機上聲音按鍵及搖控器調音量大小失控OSD有畫面顯示,
如何調大小音量都不變,AV的聲音也變成前一個TV台聲。
已於2月04日完修請參考下列連結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26469&extra=

网友:
給這位大大 拍拍手 好厲害 恭喜你完修

楼主(2011-04-23):
這篇維修因有後續完修為求連貫以利閱覽
於12樓所提示的連結由於改版失效
特重新建立連結請參考
http://bbs.pigoo.com/thread-26469-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