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源維修經驗分享(一位老師傅的口述,跟大家分享)

楼主(2011-01-24):
液晶電源板維修經驗解說
1、液晶電源通電後,副電源先工作,輸出+5V電壓給AD板上的CPU,此時整機處於待機狀態。當按“待機”鍵後, CPU輸出開機電平,PFC 電路先工作,將+300V脈動直流電壓轉換成正常的直流電壓(+380V)後,這時主開關電源的脈寬振盪器才開始工作,接著主開關變壓器次級輸出+12V、+24V電壓,整機進入正常工作狀態。

2、什麼是PFC電路呢? PFC電路說白了就是把橋堆整流後的+300V電壓升高到+375V----+400V。這也是液晶電視的電源與CRT電視的電源不同之處的第一點,不同之處的第二點就是次級電壓比CRT的低,其它的地方與普通的開關電源原理相同,都一樣。測得大濾波電容330U/450V兩端電壓為+375V---+400V,則表明功率因數校正電路工作正常;如果測得電容兩端電壓為+300V,說明PFC電路未工作,主查PFC振盪積體電路。

3、檢修液晶電源時,首先確認保險管狀態,保險管完好,通常PFC校正電路中的開關管等沒有失效。再測量大電解電容對地是否存在短路,有幾十千歐以上充電電阻,表明電源沒有擊穿。如果保險管損壞,第一個要檢查PFC校正電路開關管,第二個要檢查副電源IC 。

4、40英寸以下的一般輸出+5V、+12V、+24V三組電壓;40英寸以上的一般輸出+5V、+12V、+18V、+24 V四組電壓。其中+5 V為待機電壓,+12V供AD板,+18V供音頻電路,+24 V供高壓板。在實踐維修中,只要各組電壓一樣、功率一樣的電源板都可以代換。

5、電源板可以從電視上摘下獨立維修,維修時只需要把開關機控制電路三極管C、E短接(或將一隻1.5K左右的電阻與副電源的+5V輸出端相連),整機就處於開機狀態,各路電壓均有輸出。在部分液晶彩電的開關電源中,只有+12V或+24V輸出端帶有一定功率的負載,主開關電源才進行正常的工作狀態。所以在+24 V輸出端上你可以接一隻電動自行車的36 V燈泡作假負載(或在+12V輸出端接一隻摩托車燈泡作假負載)即可。

6、保護電路,在液晶彩電開關電源中,除具有常見的尖峰吸收保護電路外,還設在+24V、+12V和+5V電壓的過壓、超載保護電路,其保護電路多採用四運算放大器LM324、四電壓比較器LM339、雙電壓比較器LM393或雙運算放大器LM358。過流過壓保護電路,在維修時可脫開不用,如果電壓恢復正常,說明保護電路引起,這時要分步斷開是哪路起作用。然後再進行維修。

7、開機前,先確認有無炸件、電容鼓包現象,如有應先更換並把相關的器件全部都測量一遍。建議更換所有損壞器件後試機時,最好把原機保險絲除掉,接上一個 220V/100W的燈泡,這樣可以有效防止再次炸件。

8、主開關電壓+24V或+12 V的輸出電流較大,對整流二極體要求較高,一般採用低壓差的大功率肖特基二極體,不能用普通的整流二極體替換。另外接負載後,電壓反而上升,多屬於電源濾波不好引起。

9、電源帶負載能力差,首先要測一下PFC 電壓是否正常(380 v),如果正常,問題就在電源厚膜上,通常是電源厚膜帶載能力差引起,這一點請大家注意。

10、電源板上,貼有**三角形標記的散熱片以及散熱片下面的電路,均為熱地。嚴謹直接用手接觸!注意任何檢測設備,都不能直接跨接在熱地和冷地之間!

楼主:
液晶電源板維修經驗解說
1、液晶電源通電後,副電源先工作,輸出+5V電壓給AD板上的CPU,此時整機處於待機狀 ...
引用 网友A:

    我看了兩三次一直搞不懂什麼是電源後模是什麼零件

网友:
電源厚膜 應該指pwm那顆IC-->電源管理IC

网友:
感謝大大熱情分享,收下研究先!

网友:
感謝大大提供這麼棒的解說!!

网友:
我也正想問"電源厚膜"是什麼東東
沒想到原來板大也有相同的問題呢.....

网友:
多謝大大分享!! 獲得好多罕見的知識 . 感恩!!

网友:
感謝大大的分享~~感恩

网友:
感恩,先收下再詳細閱讀,謝謝

网友:
感謝盧大提供這麼棒的液晶電源維修經驗解說

网友:
回复 网友A:

    YOYO大 這方面是指 電源管理IC的腳位是否有正常輸出電壓供電給 後面電路作用

网友(2011-02-24):
很詳細的解說,感謝大大分享

网友:
這ˋ份資料我期待很久~~~~~.終於等到.看完功力大增^^>.謝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應該是大陸說法 模組 模塊

楼主:
嗯,這個是一位大陸的老師父說的,把它轉錄過來大家參考

网友:
果然是大陸的,保險管=保險絲 電晶體=晶體管或三級管 場校晶體=場效應管或場管
我看過對岸師父不用示波器卻啥都能修好

网友:
謝謝大大的分享~太好用了。

网友(2011-04-06):
感謝大大熱情分享:)

网友:
精華+1
系統限制: 10 到 50000 字節

网友:
感謝盧師父大大的分享 ,,,,,,,,,,,,,,,,,,,, 3Q.

网友:
感謝分享經驗談..

网友:
感謝大大提供這麼好的資料.獲益良多

网友:
前人走過的路,後人來走比較平坦!感謝分享!

网友:
有下有推,並且感謝大大分想這麼好的資訊,提供我學習 感激

网友:
又學到寶貴經驗謝謝您的分享!

网友(2011-05-08):
受教了, 這位老師傅真是做良心事業.
少許維修師並不太會將經驗分享給別人.
當然大多樂意分享

网友:
感謝 了 好東西  無價寶

网友:
感謝盧大大 ,,,,,,, 分享好文章  ,  溫故知新 , ( 遇到維修瓶頸 , 再度深入細讀 ,  就能找到答案 ) ,,,,,,,,

网友:
回复 网友B:

感謝分享

网友:
回复 网友A:

謝謝分享

网友:
謝很好的經驗,謝分享

网友:
感謝大大的分享

网友:
回复 网友A:

謝謝大大好東西與大家分享
感恩啦

网友:
感謝大大提供

网友:
薑還是老的辣!thanks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資料,先收藏了,感謝分享!

网友(2011-08-29):
好帖的維修文章
給新手寶貴的經驗手則資料
謝謝 盧大 無藏私
及 老師傅 口述的分享

网友(2011-12-26):
好文章不推不行呀...

网友:
感謝盧大熱情分享!

网友(2012-01-25):
感謝大大無私分享

网友:
感謝大大這麼棒的解說!

网友(2012-03-20):
看了這篇 也讓我真正了解很多 非常感謝盧大

网友:
謝謝分享!!
最近才剛開始鑽研這方面的知識!!

网友:
感謝大大提供學習的解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