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AG neovo X-174畫面反白

楼主(2011-01-25):
這台AG neovo X-174畫面反白

OSD正常

維修完畢

想知道怎麼修的?別急
有時候拿到機子不要急著拆.越修越糟糕
調整OSD回到出廠模式即正常

网友:
回复 楼主:

    感謝大大分享,手上一台新格15",剛好也是類似狀況,只是不知如何叫出出廠模式

网友:
請問NB的LCD可以調整OSD嗎

网友:
老實說,我也有次誤打誤撞賺了600元n_111|
就是朋友的朋友說液晶螢幕壞掉,整個偏白,拿來給我我說當場要先測一下,可是朋友的朋友就說不用測了,他確定是螢幕面板問題!(而且還很自以為懂還說了一些543= =),我當下也不想和他爭執,後來他急著走,等他走後我把螢幕開起來,也是reset了螢幕設定,搞定^^,本來不可以不跟他收費,可是看到他那種自已為是的嘴臉,就跟他收了600元n_136|

网友:
我也有一台..
但就沒那麼好運..
狀況一樣....
也是偏白..看起來就像退色一樣
用公板點也是一樣的狀況...
年前工作量爆增目前是冰起來中
還沒時間搞...不知道有沒有人遇過這樣的問題~~

网友:
老實說,我也有次誤打誤撞賺了600元
就是朋友的朋友說液晶螢幕壞掉,整個偏白,拿來給我我說當場要 ...
引用 网友A:

看起來謙虛是有價的,值"600元"~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噓 ........小聲一點 ,被外人知道就不好了!

网友:
我也有一台..
但就沒那麼好運..
狀況一樣....
也是偏白..看起來就像退色一樣
用公板點也是一樣的狀況 ...
引用 网友B:

可以先測面板各電壓,一般電壓有異常也會導致顯示偏亮或是偏暗

网友(2011-03-14):
您好!! 關於 X174 NEOVO 這台還在嗎??? OSD正常?顏色? 有它的MCU 資料嗎?小弟需要 我在楠梓

楼主:
回复 网友C:

這台早就交機了.目前一切應該安然無恙.

网友:
感謝消遙大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