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T.C.STAR 無線鍵盤無法發出訊號,求助

楼主(2011-01-25):
今天無線滑鼠鍵盤組,使用到一半突然鍵盤完全沒反應.

check 電源是3V上下沒問題,但按連結頻率的按鍵但接收器無反應

查了板子上的晶片查到左下角C2是斷路,這個是不是貼片電容?

明天要找找有沒有廢版上有沒有零件可以拆

請教大家這問題可以從那個方向去檢查,先謝囉~

网友:
那個 C2 可能沒壞.. 不知有沒電容表.. 可以試試..

你應該把重點放在電源上, 雖然有 3V 電壓, 但有沒供到各部份.. 例如那個晶片..

建議你先檢查:

1. 處理晶片上有無供電, 在 C12 應該是晶片的濾波電容量一下這兩端有無電壓
2. 量一下 Q4 各腳的電壓

另外, 有沒注意到, 在電路板上有一些 TP? 的測試點, 每個都用電壓檔量一下看看..

你的電源走向, 看不太清楚, 那個右上方綠色的麥拉電容附近可否 PO 張圖..

THKS..

另外, 你的接收部份, 是否確定是好的?

楼主:
Thanks Cremaker大

有電容表, C2.C12.Q4 量看看後跟您回報, 處理晶片上有無供電要怎麼檢查呢?

TP? 的測試點指的是線路末端或中間那個金邊圓孔位嗎?

你的接收部份應是好的, 用滑鼠按連結鍵是可以連結後燈號恆亮,用鍵盤按鍵按下去則無任何反應

网友:
Q4是調制,Q10,Q8是控制發射,其正常工作是Q4的C腳按鍵要會有1V以上脈動電壓,沒示波器就用指針電壓表,Q8,Q10電壓會變動,

网友:
kevin大,同是天涯淪落人,我也有一支羅技無影手鍵盤無法和接收器連線...
當初買超貴,捨不得丟,再等待那天有人po出維修方法n_1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