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下~有在【MS-DOS】下~測LCD亮點亮線的工具程式嗎??

楼主(2011-01-25):
問下~ 有沒有在【【MS-DOS】】下~測LCD亮點亮線的工具程式!!
因為之前~買了個 mini-client 【硬碟只有512M】【是給它用的】!!

ps:我在網路~找了 2個小時【都沒有】!!《--》都是windows 下面【測試的】!! 》《
先謝謝您的提供

ps:不然 有DOS可以執行的小遊戲  或MS-DOS下【測試硬碟的工具】【也可以】 或  *。img映像檔!! 反正咱是看有無【明顯的亮點與亮線】而已!!

31.77 KB, 下載次數: 266

楼主:
【1】咱終於找到一個【彩色】DOS遊戲【2.7MB】。。。。可以測試螢幕好壞
【大航海的故事II】
輸入 play可玩
不過無聲!!  須要驅動程式!!

ps:華碩電腦 與mini-client可執行!!
mini-client 執行dune 與rich3 不行!!

【2】pcman 小精靈的遊戲-跑的滿順暢的^-^  不過只有256色!!

=============================================
ps:華碩電腦 winxp [须要执行一個  DosBox 0.61]..就可以呼叫 cmd.exe。。。點擊play.bat就可以執行!!

ps:咱用的是 Ghost.img 里面的 MS-DOS 7.0【借由 grub4DOS的多重選單】
http://bbs.pigoo.com/thread-26139-1-1.html
在c碟dos模式下【 輸入 grub.exe】。。

1.34 MB, 下載次數: 252

1.39 MB, 下載次數: 253

195.58 KB, 下載次數: 252

网友:
說到DOS程式
XP以上的作業系統(包含windows 7)單純執行都沒有聲音
要有音效可用DosBox這個免費開放源始碼程式
這其實是個模擬器
我自己試用效果很不錯
我還在玩1989年出的波斯王子一代
呵呵

楼主:
說到DOS程式
XP以上的作業系統(包含windows 7)單純執行都沒有聲音
要有音效可用DosBox這個免費開放源始碼程式
這其實是個模擬器
我自己試用效果很不錯
我還在玩1989年出的波斯王子一代
呵呵

我的華碩電腦【winxp有聲音】 【Dos下面【沒有聲音】】。。應該是聲霸卡的設定或  支援問題!!

附上要在winxp執行的  DosBox英文版【免安裝版本】【解壓縮后~按兩下即可使用】【不用時~刪除目錄即可】!! 大家可以執行與試用一下!!

============
ps1:還有附上 mini-client的照片!! 原本mini-client不能用隨身碟  開機】。。。
後來發現【只要   mini-client 的SATA的插座】【【接上一台   的SATA硬碟機~插上電源線 與訊號線~ 不需開機】】。。。
就可以【讀到 transcend的 4G隨身碟 與 舊式大眾65M隨身碟】《--》此時【電腦把隨身碟 【當成D:硬碟】】
ps2:此mini-client 如果使用【plpbt.img  [Plop Boot Manager] for USB device】 來開機【是無效的】!!
最好用 ps1的方法【用個假負載的 SATA的硬碟】。。就可以開機【用隨身碟 灌資料了】!!

ps3:這裡有DOS下使用的開機映像檔_與grub4dos menu.lst檔
http://bbs.pigoo.com/thread-26139-1-1.html

1.38 MB, 下載次數: 246

网友:
沒在純DOS下用過 .試試囉^^
DOS MODE.rar (56.74 KB, 下載次數: 273)

楼主:
沒在純DOS下用過 .試試囉^^
DOS MODE.rar

謝謝~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