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磁接觸器可否以小功率並聯取代大功率

楼主(2011-01-25):
150A 以上大容量的電磁接觸器動輒上萬元,想問是否可用4~5顆 50A的接觸器並聯取代。
用於三相電動機負載上。
ps. 並聯電源線會使用匯流銅排來解決接點尺寸問題

网友:
建議上是不好,其電磁接觸器無法同步,瞬間過電流恐損壞,如改SSR有可能並連使用(其價???)

楼主:
回复 网友A:

    接觸器使用AC3等級,電流瞬間可擋8~10倍,SSR根本不適用於電動機負載(易於接通瞬間遭大電流擊穿),反應再快也沒用。

网友:
我也覺得不可行耶,因為如tfc77大的,沒同步的話較早激磁動作的接觸器,會吃較重,裡面的接點會提早陣亡,有誤還請大大更正喔n_131|

网友:
並連就是要反應,只有SSR辦得到但需2倍電流以上,價格就高ㄚ,150A電磁接觸器要並我只敢用100AX2
PS:如有變頻機調速,就可控制並連時緩運作,三相電動機大馬力跟150A 以上大容量的電磁接觸器,那一個貴,上萬元電磁接觸器捨不得花,燒電動機就大條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的看法是機械接點不像電子接點那般脆弱,對於同步要求沒如此嚴格才是。SSR採電子方式,所以用於電動機,才要求容量要在額定8~10倍才能安全使用。此超高容量SSR應還沒出現才對。
若使用電磁接觸器以其AC3級規範,單顆峰值容量 40%以下去去並聯,啟停瞬間應還不會超載才是。
還想到一個問題,並聯法不能加積熱電驛,不然跳脫2顆,運轉不就完蛋。
看各位還能想到有哪些風險。

网友:
如果您用並聯方式來啟動電動機,一般大型電動機都需要Y三角來起動運轉,此時用並聯來完成分流,配電箱體積相對變大,怕的是在起動運轉時,如接點因大電流溶接住未跳脫,此時切至三腳運轉時......

网友:
150A如此大之電流,並不是直接使用150A的積熱電驛
而是用比流器去感應電流,再加一顆小容量之積熱電驛
以比流的方式達到保護
例如比流器是10:1的話,150A就是等於15A
積熱電驛選用最小15A就可以了

网友:
高手雲集.小弟受教了n_134|

网友:
建議用Y三角起動方式配線

网友(2011-05-04):
單一電磁接觸器接點並聯控制單一線路
用三顆電磁接觸器(50a) 不知是否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