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ASUNG Master 172S 畫面左右顫抖

楼主(2011-01-25):
SASUNG Master 172S 畫面左右顫抖
無訊號輸入 也不會進入休眠  綠燈恆亮
外接變壓器更換 屏線清除後狀況依舊
請問該往哪個方向查找呢?

网友:
A/D板MCU小電容,跟power電容

网友:
可先嘗試使用公板點看看是否仍有異常

楼主:
感謝 tfc77 大
小弟看這片板子實在MCU附近電容實在太多 且都是貼片式的
剛好有同型號的AD板
更換後畫面正常
確定是AD板故障
感謝各位大大
指點

网友:
我有台日浪國際32"lcd 電視,也有這種情形,目前無解!!努力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