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做的一台機車模型~塗料比較貴

楼主(2011-01-25):
以前做的一台機車模型

順便放上【碎石子地板】的樣本塊~ 2cm[大理石]+1cm【水泥】《--》所以一樓店面【汽車2噸~4噸】【 上去壓 也沒關係!!!】
ps:因為打掃方便~整潔與 看起來亮麗~现在【2樓以上】都改成 厚度5mm~8mm的石英瓷磚了!!
瓷磚下面會跑進去空氣~因為超過1kg鐵製品 重摔在地上!! 換一坪【石英磚】也要3000~4000元!!
所以儘量不要摔東西!!

楼主:
快18年了~機車塑膠模型好像900元 【買了兩部來上色】《--》另一部【Honda  500C.C.模型】【不知放哪去了】【應該被壓扁了】
【油漆比較貴】~ 本來預算800元【買塗料】~ 後來竟然花到 2300元!!
因為塗料【一罐大罐要 120~150元】。。
還分油性與水性的。。。如果買20種顏色【沒有找 便宜的賣日本顏料的 【專賣模型的店家】】【差不多 3000元】!!
ps:日本顏料 比較逼真!!  臺灣的顏料【價錢只要 85元】【但是質感只有 250色的質感】~
比不上  日本真實色彩的油漆【咱估計 800種顏色】

ps:這台是 YAMAHA的機車【重點是 【雙排氣管】】。。就像IBM的主機【有雙電風扇~ 來散熱一樣】!!
這個當然一般臺灣人【所騎的 125CC機車不一樣】【比較少見】~   用於比較【大排氣量的機車】

网友:
這一台, 做工滿粗糙的.. XD..

楼主:
這一台, 做工滿粗糙的.. XD..

如果要做的精緻。。【顏料錢】大概要 4500元~6000元!!
還要買 【稀釋劑】或溶劑!!
油性的就要買【日本油性溶劑】~
水性的也要買【專用 日本水性溶劑】~不然會不均勻!!

ps:還有就是 有些零件已經掉了!!

ps:主要是 認識顏色 【還有 機車500CC 與 750CC】的構造!!
如果要顏色都【差不多 要40種顏色】
30種顏料x150==4500元!!
40種顏料x150==6000元!!

网友:
雙排氣管並不稀奇啊~~~
很久以前重機還沒開放時我騎的TZR250就是雙管上方後排的.....
網路上找到的圖,我當時騎的TZR250就是像照片中那台....

那時代很多雙缸重機都是雙排氣管....

玩模型花在模型漆只有幾千元算少了....
我還有買噴槍和空壓機咧~~~

网友:
雙排氣管並不稀奇啊~~~
很久以前重機還沒開放時我騎的TZR250就是雙管上方後排的.....
網路上找到的圖,我當 ...
引用 网友A:

你在說我家那台嗎~~~~
空壓機加噴槍~~~~那個噴槍還要買容器加油漆還要調和~~~
配件花一花還比空壓機貴上好幾倍....

网友:
回复 网友B:

模型用的噴槍不一樣.....
比較小支,不過也是要買溶劑就是了.....
空壓機也小台多了....
桌子只要大一點,可以直接放在桌上用.....

网友:
模型用的空壓機一般大都只有1/6HP,
噴筆和噴槍也差很多
最後發現其實用最凶的是溶劑,
當初還跑去買PS香蕉水來用,
結果還是不如專用溶劑好用.
在那個無牌時代里,GPZ400R會來的更帥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