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源供應器維修一問

楼主(2011-01-25):
最近換下一個電源供應器,會自動斷電,檢查一下,感覺無任何異常,但是電源測試器,裝上去後,+12V1電壓正常,但是+12V2 卻顯示 LL 一直閃爍的叫,不知道該從何查起,想了很天真的方法,但電源線,哪幾條線是12V的,做檢查就好,不知道對不對? 希望各位大大解答,感恩

另一顆電源供應器,可正常使用,但感覺怪怪的,電源測試器,裝上去測試,+3.3V 一直閃爍的叫,不知道該從哪裡查起?希望各位大大解答,感恩

网友:
該電源測試器應該要插上另一邊的ATX12V 4P/EPS12V 8P或PCIE 6P才會顯示12V2

不過該測試器只有5V有加負載,與一般使用狀況負載量差很多,有測試上的盲點

3.3V會叫的原因是電源供應器負載量未達最低標準,各路輸出無法落在正負百分之五的範圍中,加大負載應該就正常了

网友:
電容換一換說不定就ok

楼主:
ATX12V 4P/EPS12V 8P或PCIE 6P都有插上測試器上面,但 +12V2 還是一樣一直 LL 的叫

网友:
ATX12V 4P/EPS12V 8P或PCIE 6P都有插上測試器上面,但 +12V2 還是一樣一直 LL 的叫
引用 网友A:

你這種情況另一台 3.3V 會有警示聲, 很有可能是二次側輸出電容的問題, 建議你拆了檢查一下相關位置的電容是否有異樣..

1. 橘色線的電容
2. 藍色線附近的電容

其實用那種 TESTER 只能做初步判斷, 即使加上幾顆硬碟, 測試效果都有限, 看看硬碟上電流規格就了解了..

所以, 可能的話, 用 Power Supply Tester 初步測試沒問題, 最好還是上板子測試, 這是最準的..

以你的情況, 未加負載用 Tester 測都不正常了, 還是拆了檢查一下吧..

网友:
ATX12V 4P/EPS12V 8P或PCIE 6P都有插上測試器上面,但 +12V2 還是一樣一直 LL 的叫
引用 网友A:

另外 LL 的意思就是電壓不正確或沒接.. 我想答案很明顯了..

网友:
二次側又叫做低壓側, 就是如附圖那些紅(5V)、黃(12V)、藍(-12V)、橙(3.3V) 的處理部份..

那些橙色就是 3.3V 的輸出, 請留意附近的電容有無異樣..

另外, 看一下你那個 4 PIN 的 12V2(CPU 用)是接到那里, 檢查一下附近的電容..

网友A:
你這種情況另一台 3.3V 會有警示聲, 很有可能是二次側輸出電容的問題, 建議你拆了檢查一下相關位置的電容 ...
引用 楼主:

我這說錯了, 藍色是 -12V.. Sorry..

网友:
ATX12V 4P/EPS12V 8P或PCIE 6P都有插上測試器上面,但 +12V2 還是一樣一直 LL 的叫
引用 网友A:

可以檢查線路是否斷線,連接到電源內部PCB的接點是否正常

楼主:
如果散熱片上面的電子零件,故障 也會引起吧   但問題時 我不知道 G D S 三極怎麼看? 哪一個是G 或 D 或 S?
然後 紅棒和黑棒 在用在哪一個點上面, 蜂鳴檔測量時,數值為多少正確? BB叫的時候,又是啥意思 =.=
真害

楼主:
我這說錯了, 藍色是 -12V.. Sorry..
引用 楼主:

喔喔 大概了解了 看到圖片了 明天試看看  不行的話 放火燒  雖然看起來還滿新的說 =.=

网友:
如果散熱片上面的電子零件,故障 也會引起吧   但問題時 我不知道 G D S 三極怎麼看? 哪一個是G 或 D 或 S ...
引用 网友A:

依你的情況, 散熱器上面的整流二極体應該沒問題, 若有問題的話, 根本不會有輸出.. 因為保護啟動了..

GDS 一般要查零件規格.. 也就是 datasheet..

楼主:
喔喔 大概了解了 看到圖片了 明天試看看  不行的話 放火燒  雖然看起來還滿新的說 =.= ...
引用 网友A:

啊, 不要燒啦.. 浪費..

記得拆開後, 拍些照 PO 上來, 可能大家一看就知道問題所在了..

网友:
你這兩台, 問題應該不難解決..

再試試, 若還是不行, 我可免費幫你看看..

記得, 不要燒哦.. XD..

网友:
回复 楼主:

    那我寄10顆去給你看看

网友:
回復  cremaker

    那我寄10顆去給你看看
引用 网友B:

呵.. 你寄 10 台來, 讓我 "燒" 嗎?

楼主:
太慢來了 =.= 之前有些電源供應器都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