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碩 m2npv-mx 不跑碼發現mos燒了--(以解決)

楼主(2011-01-25):
小弟今天跑去跟朋友吃東西拿他不要的東西回來玩
發現這片主機板不跑碼就先刷bios
接下來就發現..........有個mos燒掉型號無法辨識
想請各位大大幫幫忙
燒掉那個mos型號是什麼請有這片主機板的幫忙看一下
可以的話可以寫可以替代型號謝謝45519 P1250136  P1250139  P1250140  P1250137  P1250143  P1250141  P1250142  P1250134  P1250144  P1250145   P1250138

依照2樓大大去買來換後正常跑碼
轉速監控目前正常
謝謝各位大大幫忙

网友:
APM3095P 控制風扇轉速的....!!

楼主:
APM3095P 控制風扇轉速的....!!
引用 网友A:

    那這顆燒毀會不跑碼嗎?
不清楚是不是這樣所以問個蠢問題

网友:
不會!!!但是你這片板子大概故障很嚴重啦!!連控制12V的MOS都燒那麼嚴重..可見電流多大

你順便檢查一下你電源供應器是否正常,如果沒意外的話是因為你的POWER才導致這片主機板掛的

网友(2011-09-20):
是不是坏了,检测转速不正常,主板就停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