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決半放棄]換燈具遇到一些問題

楼主(2011-01-25):
買了幾組 T5 回來更換 T8

由 T8 山型,換成 T5 層板燈,當然也換了安定器
但…發生的奇怪的現象

電源開關切掉了,燈還有一小段亮滅亮滅的
把線拔掉,(非數位)三用電表一量,還有 50~60V 的電

很明顯的沒切乾淨,不知道是哪裡漏電了,還是哪邊沒接好短路了

Q1 日光燈這樣讓它小亮一些又滅掉,大概 3 秒一週期,燈管比較快壞掉?
Q2 如果加些一些裝置(如繼電器),因為電壓不足,繼電器不啟動,自然就切乾淨了,這樣行的通嗎?

若可以的話,當然是除根比較好
最近有裝潢過,有些開關請水電的換成帶燈開關,開關的燈也有跟著一閃一閃的(像呼吸燈那樣,有規律),主燈日光燈的開關沒有使用帶燈開關
他也沒能解決這個問題,錢拿了走人

閃滅的影片
http://www.youtube.com/embed/2pbpySsWSgY

网友:
所有的開關及燈都是如此嗎?

一般電源箱都會有不同的 NFB 接到不同的區域, 如房間、廚房.. 等.. 若所有區域都是如此, 建議檢查電力公司進來的電源及接地..

另外, 你可個別區域把該區的 NFB 關掉, 來測出到底是總開關還是接到某個區域的 NFB 有問題.. 這樣再去查就也快多了..

楼主:
傳統透天厝,一樓與二樓的電表不同個

一樓會有閃滅的現象,二樓不會

一樓有三間:外客廳 / 內客廳 / 廚房,昨天有看電箱,只有一個 NFB
從以前觀察到現在,只有『內客廳』會有這樣的現象

內客廳的開關有三個
1.往二樓的燈,目前安裝 23w 省電燈泡,沒有閃
2.廁所的燈,帶燈開關,附帶的燈會跟著一起閃,頻率一樣
3.T5開關,沒有帶燈,切掉後,燈管會有一點亮

网友:
那是帶燈開關通病,電是由開關上的小燈溢出過大電流。直接換成無帶燈開關或在其中一個日光燈 水、火線之間並聯一個 0.22uF 400V的CBB交流電容即可解決。
此電容會相當於在 60Hz迴路中 水、火線並聯一個 12K電阻。放電電流為 110V 9mA。
參考數據:
1. 帶燈開關放出電流約  1mA / 個
2. 60Hz 0.47uF 400V CBB電容容抗 5.6k 放電電流為 110V 19mA
3. 60Hz 0.22uF 400V CBB電容容抗 12k 放電電流為 110V 9mA
4. 60Hz 0.1uF 400V CBB電容容抗 26k 放電電流為 110V 4.1mA

网友:
有可能是帶燈開關有問題造成的,如果還有帶燈開關,不妨自己換一個試看看。開關的水線、火線有沒有搞顛倒,也會有差異。
http://5i01.com/topicdetail.php?f=168&t=526087&p=3

网友:
樓大換的燈具是"電子式安定器"
再加上使用的是帶燈開關
因帶燈開關內的氖燈,導致漏電流過高
電子式安定器就會有微量電流進入燈管
(安定器未動作,是AC電流經過內部線路進入燈絲,造成微放電)
以致造成府上的狀況
如果更換其他之帶燈開關無效的話
也可在燈具內部加裝一繼電器做完全隔離

网友:
我覺得是您t5那線有破皮或其他因素造成耶,您可試著把開關先移除,然後在量燈具是否有電,一步一步往後查,要是可以的話,拍張您的接線及現場照片來看看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燈具是"電子式安定器"沒錯
使用的是"帶燈開關"這個地方誤會了,是廁所的燈才是,隔壁的開關

『加裝一繼電器做完全隔離』
這個有想過,延伸出來的疑問
Q1 燈具是層板燈具,天花板是水泥頂(並不可以藏東西在上面),所以我想到的是用透明插板繼電器
Q2 斷電後,仍會有 50~60V 的電,這樣會不會導致"繼電器短命"?

楼主:
回复 网友B:

"破皮"或是"漏電"都有考慮

接線照片與燈具照片還是不可缺的,待我補上照片

网友:
您可試一下將T5燈具請下來直接拿線跟開關做個插頭,插在插座上切開關看看,看是否是電子安定器問題

网友:
回复 楼主:

    水電拉線是如何穿線的,看是的確是破皮漏電。一般沒將電管中原電線抽出,直接強行用新線穿管多會如此,若有高阻計應可確認漏電。

楼主:
回复 网友B:

這個有試過了,確定不是燈具的問題
拿了另一組燈具,安裝在廁所的位置,一樣也會閃
小結:目前排除是燈具的問題

楼主:
回复 网友C:

記得當時是用舊線,他沒特地去排除這個問題
因為"時閃時不閃的",所以他說這個沒關係的啦~,因為保持許久都不會閃

网友:
看了您燈管的閃爍,要查線路了,我的話會先拆掉燈具,查看線路是否有破皮,跟box上的火線有沒有破皮,膠帶有沒有確實包好,如果您對這方面還不熟,最好先關掉總開關再查修,開關也拆下來用電表量看看,您也可拿5w燈泡接上來觀看,正常關掉開關用電表量是0v(不要接負載情況下)看了您那開關也蠻老舊了查一下吧

网友:
看了您燈管的閃爍,要查線路了,我的話會先拆掉燈具,查看線路是否有破皮,跟box上的火線有沒有破皮,膠帶 ...
引用 网友B:

贊同Dave大的查修方向....
假設NFB是好的,無漏電情形,而且開關也假定是好的狀態,
先查線路是否有破皮短路到....
如果線路無異常,查修開關,看是否由開關部分引起....
不過你也可以先量看看NFB是否有漏電,
如果NFB漏電情形嚴重,換顆新的吧....
不過因為你有提到一件事....一樓只有一個NFB....
意思就是一樓所有的電都是走同一迴路,負載太高了吧???
尤其廚房電器很多會吃大電的.....

网友:
開關拔下來測一下~

网友:
那是帶燈開關通病,電是由開關上的小燈溢出過大電流。直接換成無帶燈開關或在其中一個日光燈 水、火線之間 ...
引用 网友C:

    電容再多串一個保護電阻100歐姆以內
預防電容短路用

网友:
回复 网友D:

    有道理,電容的確有被擊穿的可能,加個電阻當保險絲是個好辦法。

楼主:
回复 网友C:

『在其中一個日光燈』並聯 一個 0.22uF 電容+100Ω電阻
是在會閃爍的那一組安裝,這樣就能消除該燈具的問題?

网友:
回复 楼主:

    這是針對螢光開關電流過大才要使用的放電措施。在其中任一個會閃的日光燈裝上即可針對該同一迴路所有日光燈都有效。

网友:
回復  slimboy

『在其中一個日光燈』並聯 一個 0.22uF 電容+100Ω電阻
是在會閃爍的那一組安裝,這樣就 ...
引用 楼主:

這個方法用在氖燈關燈後洩漏電壓在30v 以下很好用,我記得有販售現品,方型封裝留兩根腳,去材料店找找吧。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量出來的電壓大約是 50~60v,這樣也可以?
現品的名稱該叫啥呢?
彰化我不知道哪有材料行(比較大間的),就周末的時候去找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請教"電容"用(符合上述規格)一般的電解電容即可?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06076618366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11081029044167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02105482713

繼電器
http://shop.cpu.com.tw/product/8904/info/

像這種繼電器,如果長期供電5~60V的電壓,會不會讓它短命呢?

网友:
我到有一問,上次麻煩您拆下燈具測試,您說您有測過了,那代表燈具沒問題,現在應該是出在線路上,您加上一些電路來改善,這是治標不治本阿,線路有問題一定要查修,市電要出問題有可能釀成大禍,不可不慎n_121|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第一個連結中的CBB電容(無極性),耐壓要400V才行,不然很容易被擊穿。用電解電容一定會爆炸
不過你的問題是火線與控制線間破皮漏電或是開關不良漏電,用這方法不能根治。
再提醒一下,若真是破皮漏電,你就要小心貴府所用全數電線可能都有相同問題 (老舊、不良品、施工不當)。最好全數用高阻計檢測所有NFB分路。(找証照:用電檢驗 的人來測)
PS. 漏電用一般電表很難量到,需用高阻計對分路加上 500V 電壓量阻抗 1M以上才合格

楼主:
回复 网友B:

    收到,計畫周末比較有時間,白天查線

网友:
回复 楼主:
祝您查修順利,查修時記得修關掉總開關喔~

网友:
回复 楼主:

應該就只是一顆方型的RC濾波器,耐壓在200以上就可以,之前作一個AC開關電路,使用氖燈作電源切換用指示燈,在電源切掉之後,氖燈上還有一些殘餘電壓,我就是在氖燈上加一個RC濾波器(正確名待指正),那些微弱肉眼可視閃閃的光就濾掉了,有到50-60V好像也是吧。有圖片再讓您參考。

网友:
小弟愚昧的回話~我是犁田科的(農機)~對於電子類是門外~但是以廠商出貨販賣來討論~應該沒有哪間廠商會出產這類怪異的燈具吧??
以我朋友家從T8換T5燈具來看~並無出現這類狀況~以我認為應該是浴室內的套筒(以英文直接翻~水電用的非氣動套筒)~長年下來生鏽或是電線碳化之類的(絕緣不好)~
以上小第一些非正統專業回答~如有不是~看看就好摟~~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拍一下安定器嗎?
   燈座有換成T5專用的嗎?
  T5燈座比T8小

楼主:
這個是我自行土砲出來的

裝上去之後仍無法消除一閃一閃的問題

回复 网友B:
查線用想的比較快...srO 過去 n 天了,沒動手

回复 网友F:
燈座直接換成 T5 的,安定器內建在層板燈具裡面,並不是使用 T85 這類的產品
當初在買的時候有請老闆拆開來看一下,是預熱電子式安定器沒錯

回复 网友G:
我現在也只剩下『沒查線』而已

現在只是裝上
來解決,老媽一直在念 = ="

有點想衝個電阻表回來試試看(工作上也有機會用到)

网友:
回复 楼主:

那是燈泡的關係
相同的帶燈開關換不同廠牌的省電燈泡有些就會有靈異現象有些不會
有靈異現象的燈泡我有測過電容+電阻就ok

网友:
如果家中全都已經改成T5的電子式安定器燈具....
建議你將電燈的所有線路重新拉...
畢竟你家也算是老舊房屋了..有可能線路老化影起的漏電
而重新拉過的線路最好在總電源那邊加裝一個隔離器..
這樣才不會造成電子安定器壽命減短.....
如果你家是20幾年前的房屋建議配電箱最好重新改過...

楼主:
回复 网友H:

>家中全都已經改...
部份

>重新拉過的線路在總電源那邊加裝一個『隔離器』
請教隔離器是?

>配電箱
裡面真的很亂…

>20幾年前
仔細算的話,是31年前

网友:
這種問題舊房子常常出現......
一般都是由於線路老舊引起的漏電.....
查線的話把握幾個原則就好,會很快查出來...
一是線路都是由配電箱出發,且都是以連連看的一條龍方式佈線.......台灣水電工的SOP.
二是注意容易潮濕的地方(我遇過從屋外的配線管倒淹水回來的Case),就是容易漏電的地方.
所以這件Case我猜是浴室上方燈座到控制開關這段線路是兇手的機會很大...可以打開開關把控制浴室電燈的
電線先拆掉試試,沒效的話浴室插座也是很大的嫌疑犯...
不過31年的房子要是我起碼換2次電線了,良心建議,用1.8或2.0mm的白扁線吧....起碼多一層皮.
抽線的時候可以用便宜的洗碗精當潤滑油,當然滑石粉更好.....
開關跟插座記得一起換....

网友:
打開結線盒看看電線有無破皮或控制線錯接
如果覺得麻煩
重新拉線比較快

网友:
樓梯間的三路開關有查過嗎
將電燈開關組拆開查看看!開關電源側以及控制側有(阿嘶)

网友:
最快的方法就是把帶燈開關換掉
換成沒燈的這樣就行了

楼主:
>tuned26
您說的"二",以前有發生過大事件
三樓漏水,順著電線的管路流流流到樓下,客廳下起雨來才知道漏水了 XD
事隔約 15 年以上
Q1 水還在?
Q2 當初的水導致內部生鏽,進而短路?
目前線都是 1.6 單芯

把開關全拆了,直接量

將燈具全拆了
1.樓梯間的省電燈泡
2.廁所的日光燈,將輸入安定器的電兩條斷開
3.客廳的日光燈,T5 電源輸入斷開

=檢查過程=
從客廳的日光燈電源,接一條線到開關附近,用三用電表量電阻
確定日光的線是黃色的那一條

量取開關黃色與紅色的電阻,有電阻,1k 檔位,約 100歐姆(指針式的,沒校正過)
後來…將全部的線都亂接,亂量,全部都可以互通,但都有著一定的電阻

目前個人的結論:
當初的水電工,施工工法導致現在這樣的漏電
事隔 n 年,有自行安裝漏電斷路器,一開電就跳掉
配電箱內部,與電線走線的方式,亂七八糟,家人傾向找"正牌水電工"來整理

网友:
如果銅芯已經氧化變黑到這種程度,最好是將線路抽換掉

网友:
買了幾組 T5 回來更換 T8

由 T8 山型,換成 T5 層板燈,當然也換了安定器
但…發生的奇怪的現象

電源開關 ...
引用 楼主:

我就是搞不懂 為何還要換安定器
T5層板燈本身不就有電子安定器 只要接上電源就會亮了吧
我就是搞不懂 為何還要換安定器

楼主:
回复 网友I:

是的, T5 層板燈本身就有電子安定器了
我並沒有將 層板燈的安定器換掉

我所換掉的安定器是指"傳統安定燈 for T8"

只是描述的不好,讓你誤會哩,在此澄清

网友:
Q1 水還在?
應該說是濕氣吧,台灣是海島型的高濕度國家......

Q2 當初的水導致內部生鏽,進而短路?
我的經驗是線路的絕緣層塑膠老化(變脆,粉末化,可以用刀片刮刮看,用手彎折電線幾次...)產生裂縫,加上溼氣入侵所導致的漏電.....

另,漏電的量測一般我使用高阻計(在無電源及負载下),另一種較便宜的方式是用漏電斷路器裝在總開關端,然後用負载(我是用鎢絲燈泡)一段一段夾在插座或開關上試.....三用電錶的輸出太小,漏電量不太出來.

楼主:
回复 网友J:

補充

電壓直接量得 114v
漏電電壓量得 90v

一時興起去檢查 1F 所有開關座與插座
看起來都跟上面拍的照片一樣,銅芯像是黑進骨子裡一般

你說的『另』,高阻計對我來說使用率應該很低,挑戰第二種方式

网友:
確定是線路關係的話.....
漏電斷路器也不用裝了.....反正裝了必跳掉.....
看到你家的線,只有一個感想.....慘不忍睹......
其實自己拉線也不難,可以將舊的線當作是水線,記得去買拉線膏,
不想買拉線膏,洗髮精也可以,或是泡一桶肥皂水.....總之就是要可以抹在線上潤滑用啦~~~
不過事前要先確認好所有的管路,才不會拉錯線.....
如果真的拉斷了或是不知道管路走法,就只好去買個"離阿"(拉線器)自己通看看.....

网友:
T5電子式安定器和燈算是一套,取代T8的傳統安定器和燈管? 請問你是整組換下來的嗎? 還是把T5燈管裝到T8的燈座上去? 假如是這樣!請問啟動器 還有那個很重的傳統安定器都拆掉了嗎?

看到你的開關&蓋版我覺得開關好像使用多年了,帶燈的開關裡面其實多了一個奶燈和一枝100K歐母的電阻,他利用奶燈的激發電壓100伏不到就會點亮用電阻來限制電流,他就接在開關的兩端,所以當開關開路時候他是導通所以會亮,我懷疑這跟你的T5燈閃動關係不大,但是你有三個開關照理來說應該三個開關應該只有一個共同"電來源" 現在"電來源"確有兩條(一紅一藍)這有可能是你的樓梯間開關是雙切的(樓上 樓下都可以控制樓梯間電燈),紅 藍線電壓為110V 假如你的燈座或是哪裡漏電這樣樓梯燈開關會有一個位置是不會"閃爍"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開帖大,您測量線路的方法不對!
紅線是電源,黃線是日光燈控制線,您用歐姆檔測量紅線+黃線=無意義
開關組拆開之後,紅線直接連接黃線,看看日光燈的亮度是否正常?
如果怕(秀逗)不敢這麼作,可以先把總開關關閉,再用單路開關(最好用新品)裝上紅線跟黃線!
再來~拆掉黃線,換廁所那條黑線插上,看看廁所燈是否正常?
再來用三路開關接樓梯燈測試!
以上方法是為了找出有問題的線組!
如果這樣個別連接測試沒問題,就有可能是某開關故障!
另外~看到您圖片中的接線盒(BOX)是塑膠BOX,可見屋齡少說也有20年以上了!
這種線路都查不出來,之前那個施工者應該去重新當學徒~不然會害死人!

楼主:
回复 网友K:

1.整組換下來 → 肯定的
2.T5燈管裝到T8的燈座 → 否定的
3.傳統安定器都拆掉了 → 肯定的,與 T8 山型燈具一起下來
4.開關好像使用多年了 → 非常肯定的
5.跟你的T5燈閃動關係不大 → 目前的懷疑的確是無關,朝漏電檢查中
6."電來源"確有兩條(一紅一藍) → 您誤會啦~ 只有紅的才是,重疊在一起藍的是樓梯間雙切線其中一條

网友:
回复 楼主:

雖然我沒有電匠執照,但是,印象上開關的接法應該都是靠近"地線端",也就是 火線---> 電燈(負載)--->開關一端(A)--->開關另一端(B)--->地線 而形成一個迴路,這有一個好處,就是我們更換開關時候,就算活線作業不小心接觸到其他線的時候不會出大問題,當然,你的黃色日光燈線其實他代表著 火線--->T5日光燈(AC1)--->T5日光燈(AC2)---->黃色電線--->要接開關一端(A)---   黃色電線因為很長很長(最少有1~?公尺)這之間只要有接地(絕緣不良)就會有迴路導致電流流過日光燈的電子安定器導致燈會閃爍,我記得以前人偷電好像就用這一招吧!! 個人淺見!!

网友:
補充
電壓直接量得 114v
漏電電壓量得 90v

漏這麼大建議直接抽換線吧,線路已經劣化了.....再撐下去小心走火.
抽換線我都是去五金行買不鏽鋼線,約100元就夠長了,別買太細,會拉斷,幾號線我倒忘了.....
施工最好2個人,先用舊電線將不鏽鋼絲抽到管內,再將新電線(強力推白扁線)跟不鏽鋼線交纏約20公分,外包以絕緣膠帶,拉的人記得戴手套,別硬拉,遇到阻力較另一邊反抽一下.放的人隨手要在线上抹潤滑油(洗碗精or沙拉油....等等皆可)

网友:
....看到那堆線....光是看照片就知道已經硬化了....
銅線內部也早就已經氧化嚴重了.....
這些線一定要全部抽換掉...
不換的話...肯定會電線走火的...

网友:
帶燈開關+1

网友:
補充
電壓直接量得 114v
漏電電壓量得 90v

漏這麼大建議直接抽換線吧,線路已經劣化了.....再撐下去小心走 ...
引用 网友J:

不能用白扁線阿~~會拉到脫肛的.
也注意一下您鎖燈的螺絲有沒有刺穿到電線破皮.或燈具壓到電線破皮.

网友:
之前頂樓的插座在冒煙,一查才知道風雨導致管內長期積水,線抽出來一看整條絕緣皮與銅芯已經硬化變黑,外加臭味,所以線路出問題時最好要盡早換掉

网友:
白扁線會拉到脫肛.....
交纏的部份有纏緊(真的擔心就纏長一點....我最長曾經纏過30~40公分長,拉完懶得拆,纏繞部份整段剪斷),加上別硬扯,脫皮的部份不會太長吧,而且我都是會剪除一部份线尾再使用,就算脫點皮也值得...
白扁的優點就是多層皮,尤其是潮濕的管線可以多撐好久...

网友(2011-02-24):
回复 网友J:
tuned26大.白扁線是用來配明線.不是不能用來穿管配線.只是比較浪費成本.且施工不易.您可能沒看到他的開關插座圖片.這地方共有2個開關.1個插座.也就是說必需要有
1條火線
1條地線
2條控製線
共4條.如有其他開關有經過這盒子會在增加.且色線不夠.要分出控製線及火地線.需再用電表量.且不符合施工法.下一個人要拆開後沒標記.就得在量一次.以最少的4條線.也就是說必需在3分管或4分管裡拉2條白扁線.加上並不是直線.到燈具的地方最少會有一個轉折點.一般水電師父不會這麼做的.

网友:
不好意思,應該是我沒說清楚.....
其實白扁線我基本用在地線跟火線而已,就是電源線.....控制線基本還是用花线,但是只要能用白扁我還是儘量用(話說誰會去查線啊?規範很重要但是我認為安全更重要).
至於我一直在講白扁線的原因還是因為它多層皮...這是我在幫老房子更換線路時的親身經歷...抽出來脫皮的.脆化的,被螞蟻啃到沒皮的到處都是...沒燒起來真是祖先保佑啊.
所以在那以後我對這種Case就很過敏...(聲明一下,小弟不對外接單啊,現在只包我家的工程而已)
其實我對室內配線的施工一直有很大的意見(尤其是在南部,水電真難溝通)...
我家蓋的時候(十多年前了,還在當兵中),我一直跟水電師傅討論,要求也不是說很龜毛,就是請他用立式電盤(可以塞較多開關),插座跟開關的管路分開(這個1F沒問題,2F...),要分線,別一層樓從頭連到尾(4房1廳加1衛浴共用1條電源會瘋掉,又不是透天),我家是自己帶料(水電行親戚開的,要啥料儘管去搬),好吃又好喝招待施工的師父(獨立冰箱,冰桶,啤酒,沙士,礦泉水算箱的,維士比半打,還有流動浴室廁所,中午包便當下午鹹酥雞點心)....
結果放假回來一看傻眼...橫式配電箱(小小一個塞滿滿,未來我的太陽能怎辦?),又是從頭到尾連連看(別的不說,現在開2台電暖加1吹風機就會整層樓跳電...冬天粉冷)
講到這個,我的綠色接地線也沒了...那3P插座配假的喔,事實真的配假的(別跟我說電工法規沒規定),還好水電有記的要纏一條到鋼筋的綠絞線到配電箱,不然...工錢都付了,磁磚也貼了,總不能打掉重做吧.
所以撐吧.......

网友:
不好意思,應該是我沒說清楚.....
其實白扁線我基本用在地線跟火線而已,就是電源線.....控制線基本還是用花 ...
引用 网友J:

一般電工使用的白扁線規格最大是2C/2.0mm!
說真的,除非是明配管或是明配線,不然沒有人會用白扁線作為暗管的配線!
還有,很多迴路(尤其是插座)的電源線,線徑大於2.0mm,比如說:廚房,冷氣,馬達插座的專用迴路至少要5.0mm,電熱水氣器建議8.0mm,
一般插座的電源幹線8.0mm,拉到插座組的分支線才用2.0mm
照明設備電源幹線8.0mm,拉到開關組的分支線才用2.0mm
照明設備的控制線一般以單蕊1.6mm為主,也可以省料使用1.25mm,以日光燈為主!
再來,暗管也不能用花線來作為控制線!
原因:花線在施工過程中(拉線)容易斷線,可能不是全斷,但是沒有人知道裡面斷了幾條!這跟承受的負載有直接影響!花線雖然比較軟,但是因為銅蕊比較細,很容易造成斷線!
開關插座管路分開是正確的,但是還有個重點,開關箱也必須要裝設專用迴路的開關組!

有個觀念大家應該清楚,在水電領域中,電線超過2.0mm以上(3.5平方mm~5.0平方mm~8.0平方mm~14平方mm~22平方mm..........)稱之為:絞線,以7條銅蕊纏絞成一條絞線

所謂的花線,是指多蕊線,比如:透明花線,一般的喇叭線,一般延長線以及很多電器的電源線也是採用花線作為延長用的電源線....等!
花線的好處是=軟
壞處是非常容易斷線,而且它不是一次全斷,而是一條一條斷,學電的都知道一個基本觀念=線徑規範!
一次全斷那還好,不會造成太大危險!
如果是一條一條慢慢斷,該條花線所能承受的負載也會相對的減少,最後造成電線發熱,絕緣皮軟化,電線走火.........!

絞線跟花線.....在水電領域中是不同的線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