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奇美CMV 958A 背光亮約3秒即暗 維修實例

楼主(2011-01-26):
這台也是軟的
來看一下吧

背面來張照...大家應該有注意到了吧
出廠日期2008年1月21日,今天是2011年1月26日
以保固3年機子來說(那時這台是保固3年),就是剛過保5日就壞了

拆機來看...這塊PI板零件好少
跟之前幾台差還蠻多的...反正現在液晶那麼便宜,廠商只要能保證擋3年就好了
所以...剛過保就壞...
高壓區濾波電容只有220uF..而且只有一發...難怪會壞

把電容拆下來的樣子,沒拆好拆壞了(因為下面有膠)
但這不是重點(反正電容都爆了,拆壞沒差),有注意到旁邊那個嗎,有預留孔位,沒有放料
真的Cost Down到極點...

待換電容470uF/35V,原本是用220uF/35V,我以470uF代替
剛剛那邊要多補一顆,下面也爆一顆(見圖2),所以共3顆

電容換好樣子...右上角原本只有一發220uF,現在用兩發470uF
因為這兩顆是並聯設計,所以那邊容值變大,變為470uF*2=940uF
原本想用單顆1000uF/50V代用,但一個1000uF/50V比兩個470uF/35V還要貴...

測機,背光不再暗掉了

外殼裝回,燒機測試中

現在液晶都太便宜了,東西一過保就壞
感覺東西都越來越不耐用...
但也是廠商這樣玩,我們才有錢賺...

网友:
恭喜您撿到軟的喔~~

网友:
哈哈 我昨天也修一台跟你一樣的XD
也是剛過保幾天就壞掉><"

大家算LIFE TIME 的精準度真的越來越高0.0

网友:
過保沒多久還是可以送的...

可惜了

网友:
剛過保固就掛
這實在太厲害了...

恭喜撿到軟的
只用一顆 470uf的應該就夠了吧 ...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因為我牙齒壞了,所以我只能吃軟的!

网友:
恭喜完修!也感謝分享^^

网友:
奇美不是三年保?送奇美修就好了。

网友:
通常過保幾天可以稍微凹一下

网友:
之前17"時代都是benq機子的通病, 現在大部份19"~以上都是chimei代工機種也變成通病剛過保就壞,不過掌握要領後也變成很好修的機種了。

网友:
我也有一台一模一樣的,2007年12月21日出廠,星期一送修,今天才從原廠維修回來,我一毛錢都沒花到喔!
不過還是恭喜您完修...........

网友:
購買日期98年? 那這樣的話 還在保固吧 =.=        原廠也會以店家的賣出年月日處理 你就這樣自己拆了 =.=        我你勒 強

楼主:
叫客戶自送的話,我就賺不到錢了
我是看他已經過出廠3年了,當然自己修
還在3年內我就不會拆了,直接丟奇美處理,也是會跟客人收代送費$315
之前有處理過一台保內機掛AD的...我就直接丟原廠了

网友:
感謝g大經驗分享n_131|

网友:
這個我就會了~因為我也只會換換電容而已
感謝您的分享~

网友:
很奇怪 耐壓35V還是會爆,電壓不是12V嗎?

网友(2011-02-25):
很奇怪 耐壓35V還是會爆,電壓不是12V嗎?
引用 网友A:

是因為散熱不良~溫度過高才凸頭的喔!

网友:
回复 网友B:

謝謝您的釋疑!! 我昨天拆了 PANASONIC 的除濕機板子上的一個 470UF/25V電容也是膨龜,工作電壓才12V...

网友:
奇美真的超好修的=   ="只要不是掛面板 跟AD 就真的很EAS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