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助開關off狀態自動點亮開關燈號為橙燈狀態(已解決)

楼主(2011-01-26):
優派ve-175高壓壞了用高壓公板替代其公板腳位定義為:
6PIN 1:電源  ,2:電源  ,3控制(ON/OFF)  ,4:,ADJ,  5:地,6:地
改接入 1.電源12V  2.控制(ON/OFF) 3.ADJ    4:地   6PIN只接4PIN
故障情形為:可正常ON/OFF開機使用正常,但放長一點時間開關off狀態燈管自動點亮開關燈號為橙燈狀態,開關鍵已換新的   求助各位大大謝謝

已解決ADJ接錯腳,除掉ADJ已正常  謝謝港都狼仔

网友:
檢查一下AD BOARD的排阻  壞了的話開關也會誤動作

网友:
拔掉adj試看看還有沒有這狀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