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心得] 維修液晶螢幕除了電容 另一個重點是保險絲

楼主(2011-01-26):
大家安安ㄚ

這次新手小弟要說的是

當大家自行維修液晶螢幕時

有時候是按照原始規格

換換暴起的電容

即可修復

但是有時候換好新的電容時

卻還是沒亮

也就是說 高壓部分還是沒啟動

那就要量一量 保險絲囉

有時候 暴起的電容

也會導致保險絲斷

這個月遇到好幾起

都是這狀況

所以自行維修的大大

除了換電容

也要量量保險絲喔

小弟不是說三X(Sam....)的液晶螢幕不好

只是維修材料好難找喔

要找一顆高壓電容

找遍雙拍賣網 奇 露

還是沒有

所以囉

以上是小弟的淺見

有冒昧之處 請多包涵

祝大家新年快樂 兔年行大運!!

网友:
不只保險絲喔 MOS也常會因爆容而損壞喔

网友:
有時壞到保險絲,就表示後端有東西要查囉

网友:
如果你修了N 台BenQ的LCD,我想你因該不會說只要"看"電容&量保險絲

不管是新手or有維修經驗的人,維修時的順序習慣一定要正確

基本上我是認為最基本中的基本,是要確你維修的環境的"市電"&"電源線"&"12V or 19V DC變壓器",要確認絕對沒問題,不要連送電來源多有問題,就給他盲目的維修

根據我在公司維修的經驗,遇到因"12V or 19V DC變壓器",故障的不在少數,但是多不會帶來,就只是說LCD故障,習慣差的工程師可能連試多不試就給她直接拆開維修,做了一大圈白工才發現原來沒壞or根本不知沒壞,就維修完畢,客戶帶回後沒多久就打電話來XXX,當然這類的工程師下場也就是走人

維修要注意的事項很多,只是最基本的習慣一定要扎實and落實尤其是一堆人,换完故障零件根本也不將電路板以清潔溶劑清乾淨,就直接交回客戶了事

是沒錯,你這樣幹,因該過一段時間又出問題的機率是滿大的

但是這是習慣及良心問題,如果你沒良好習慣,假使哪天你任職於某知名公司,你想你會有可能從此就改變習慣,每次維修多會把板子清潔乾淨嗎?答案絕對是NO

网友:
有時候高壓漏電(如燈管接頭破掉,線破皮...等)
燈管有問題
錫裂造成空焊(尤其現在都No PB了,比以前有鉛時更容易發生)
也會保護關閉高壓...這時最好再準備幾組燈管跟通用高壓交換測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