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PI板每個變壓線圈都有異聲的疑問

楼主(2011-01-26):
各位維修前輩的大大們

首先在此感謝你們的文章
你們所發的文章
讓我踏上維修LCD之路
小弟是新新手 半年前才開始玩起LCD的修復
靠著大家的教學
慢慢的開始熟練起來
但還是有些維修上的疑問 需請大家給予指教

最近 小弟遇到一個狀況
就是說 換掉暴起的電容及斷掉的保險絲 補焊後
顯示器背光已可點亮
顯示器可以正常燒機24小時

但是在插上電
不開機的情況下 只過電 接燈管 接AD AD接面板
所有的PI板上的變壓線圈都有異聲
一共有2台都是這樣狀況

一台燒完機後就沒有聲音了
一台依然故我

這部分的原因及如何查修
想像各位大大先行請教

希望各位大大能給予指教

最後

祝各為身體安康 財源廣進 兔年行大運!!   及謝謝 "海洋"

网友:
1.檢查燈管保護套是否老化導致漏電
2.檢查高壓電容容值
3.高壓線圈阻值是否異常

网友:
1.檢查燈管保護套是否老化導致漏電
2.檢查高壓電容容值
3.高壓線圈阻值是否異常 ...
引用 网友A:

大大請問一下,上電standby狀態下,高壓部份是不動作的,跟燈管漏電,或高壓線圈有關係嗎?
standby狀態下發出異音是否跟電源或二次側異常比較有關係呢?比如光耦,穩壓管,一/二次側電容等?
小弟經驗還不足,所以也有這方面疑問!

网友:
電路會發出聲音 通常是不正常的震盪(充放電)導致
很多地方都需要去注意
記得順興大也曾用水管去找異音的來源
發出聲音的零件附近 通常就是有零件損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