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大同TV-20SF5 CRT電視,30台後常不清

楼主(2011-01-26):
請問各位大大,這台電視,怎都約在30台後,看久了常常會不清。
30台前的節目都是清楚的。
有找過了相關的文章,我想應該是中周的問題吧!!
可是問題來了,中周是啥東西呢?害我都不知怎下手
有大大可以告知一下方向嗎?謝謝!!

网友:
應該是tuner不良的成份大一些
這型的機子中周不怎麼會壞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如果是tuner不良要換新的嗎?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哦,謝謝,來去拆看看,到底是長的怎樣
不過之前拆東元的,好像沒這鐵盒!!

网友:
tuner固障n_087|

网友:
(1)tuner不良...(2)檢查catv訊號...(3)不是中周線圈不良...

网友:
如果你眼力還可以的話
把tuner拆下來
將內部電路的接地部份都補焊一下
看能不能救回來
不然就換一個新的tuner

网友:
我也推一下,tuner故障+1

网友:
請問tuner在哪??長怎樣呢??謝謝

网友:
接天線的 一個鉄盒子  長方形有8支腳

网友:
看不清楚應該是這個
借用個圖

网友:
真的是打破砂鍋問到底

好清楚感恩喔

偷學偷學

网友:
嗯~了解摟!感恩喔

网友:
tuner EL-811L掛了

网友(2011-04-11):
如果tuner壞掉了就不用修了 因為傳統電視以淘汰

网友:
tuner壞掉 , 有空還是可玩一下, 把鐵蓋打開清一清 補焊.

网友(2011-07-29):
這不用修了..tuner很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