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徵求431L零件一顆(已解決)

楼主(2011-01-26):
各位親愛的論壇前輩們,
由於一位朋友寄來一片碰落431L零件的X1900顯卡請小弟幫忙補焊,
而一般我們也都會將很小的零件黏貼在膠帶上以防郵寄時遺失,
小弟那位朋友也是如此處理,但是我將那顆很小的431L用鑷子自膠帶取下,
放在板子上時卻發現斷了一隻腳,然而今日到台中電子街各店家卻也遍尋不著此顆零件,
因此向論壇的各位前輩們求助,
是否有前輩留有此顆431L(五隻腳,詳下圖)的零件可以出售給小弟,廢板拆下的也可以,
若有,請您PM小弟告知金額(含郵資)及匯款帳號,小弟當即如數奉上請您郵寄,
還望各位論壇前輩們的支援,謝謝您們!
祝各位  新年快樂!

旁邊那一個是主機板螺絲墊片,便於讓各位前輩測知零件大小。

网友:
http://www.china-zitaijing.com/down/ic/431L.pdf
Alicking大,您有三腳的431嗎?如果有,可對照datasheet,自己改腳位跳線,也是可行的方法。

楼主:
感謝s10274chen前輩的建議,不過小弟在電子街問到的431L規格實在是大很多,板子上找不到空間可塞進去,因此才會向論壇的前輩求助,請大家儘量為小弟找找,再次拜託了!謝謝各位!

网友:
只要找一顆報廢的 power, 找找看有沒有 431L 即可.
仔細看規格書有寫, 其實只有用到 3 隻腳.

楼主:
感謝HappyMaChi前輩告知,小弟有二顆報廢的power,明日拆開查看一下,也請大家繼續為小弟找找,拜託了,謝謝!

网友:
power裏好像是TL431吧!沒記錯的話
這個應該只是印著431L的SMD (SOT-23-5)封裝
我覺得它是 LDO Regulator 不確定喔!(我不是很專業)

楼主:
對,是印著431L的SMD (SOT-23-5)封裝,請各位前輩儘量幫幫忙!謝謝!

楼主:
拆了二顆報廢的power,還是沒看到這種零件,再請各位前輩幫忙為小弟找找!謝謝各位!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覆

有些主機板上也會有SOT-23封裝的431,找看看,或許也可以拆到。

電子街,問一下龍X電料,應該可以問得到喔!

楼主:
報告s10274chen前輩,我去龍X電料問過了,老闆挑出來給我看,說只有比較大顆的,而板子上也沒地方塞那麼大顆的,所以再請各位前輩幫忙為小弟找找!感謝各位!

楼主:
報告s10274chen前輩,小弟沒有報廢的主機板,但是已經到龍X電料買了比較大顆的準備了,年後若還是沒有找到,也只能想辦法用它替代了,謝謝您!祝您新年快樂!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覆

Alicking大,還沒遇到有緣人啊!沒關係,能換就OK了!
祝您新年快樂。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這有 我拆X1600ㄉ的給你  地址給我 我寄給你

楼主:
親愛的阿國大,
小弟剛看到論壇中的ciliv大發短消息說他有431L,
已經向ciliv大詢問是否為SOT-23-5封裝,
尚在等待ciliv大的回覆,若非SOT-23-5封裝,
那麼到時候就要麻煩阿國大了,
非常感謝您的熱情協助,祝您新年快樂!

网友:
我是訂SOT-23-5沒錯
但是東西要等九號上班了之後去拿才能確定說
不過我訂的是tlv431
電壓電流最高輸出都比較小,雖然也是1.25Vref的431系列就是了

不然你就麻煩阿國大吧,不行再來找我沒關係

楼主:
ciliv大,還是感謝您的熱情,
那麼小弟就轉而向阿國大求助了,
阿國大,一切拜託了,小弟馬上發短消息給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