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鹵素電暖器燈管壞了

楼主(2011-01-26):
前幾天看到有大大發文,我就把我去年壞的大同tah-10j還是tha-10j.500W
拿出來,可難題來了,這塑膠管是否有賣?還是可用絶緣膠帶?
這有沒有分正負極,接反了會不會爆呀?

燈管壞了

燈管壞了

難題來了,這種塑膠管有嗎?拆不下來,只有用暴力法

難題來了,這種塑膠管有嗎?拆不下來,只有用暴力法

有沒有分正負極呀?

有沒有分正負極呀?

网友:
這是耐熱絕緣套管,常用在電熱裝置上,不可使用其他非耐熱材料(例如膠帶)

楼主:
還好我有問,狼大,那要怎麼辦?電料行有賣嗎?

网友:
可以看你的製造商的電話,直接打電話定購一個新的燈具,他包含電線是一整組的,價格應該不貴
我買過800w的,一個250元,但不是大同這個牌子。
感覺整組換掉比較安心

网友:
歐母型鹵素電暖器燈管
你那個應該是800W的
露X拍賣搜尋就有

网友:
到B&Q的櫃檯跟他說要買加熱燈管,叫櫃檯幫你訂維修包,有450W跟800W的2種,450W是小型的(直徑略小於8公分),上個月剛換完2台,每組B&Q賣164元.....另,也可到網拍找.

网友:
鹵素燈管一般電料行有賣.是通用型滴n_087|

楼主:
感謝大大的回覆,我想去B&q看看好了,這種是否有分正負極嗎?接反了,會不會出事呀?

楼主:
這是十吋沒錯,上面寫500W,大同叫我別修了,買新的比較快。
但這樣還算是痞酷網的會員嗎?代替月亮.....不是,代替ic懲罰你,太瞧不起人了,我們要破壞經濟發展。

网友:
除了鹵素燈管買的到外,另外計時器的裝置也買的到喔!!我之前有一台鹵素扇,是只有計時器故障去電料行找,沒有找到三小時的定時計時器只有兩小時的,不過能定時最重要,鹵素扇不適合久吹,舊型的烘碗機(塑膠殼的)內有這種鹵素扇的計時器,手邊有的大大可以拆下來備用喔,另外鹵素燈管是消耗品但也是取決於使用者怎ㄇ使用喔它是沒有極性的所以正接反接都適用喔!!祝大家順利成功喔!!

网友:
要換的話也記得接線處要用壓接方式固定,不可以用焊接的,以免焊錫受熱熔化

网友:
回复 网友A:
這個是接市電,沒分正負喔,一腳接L  一腳接N反之也可以,只要你不要把N跟L接在一起就好了

楼主:
謝謝各位大大的幫忙,重點是燈管我找到了,那塑膠管叫什麼名字?網拍找的到嗎?

网友:
你說的塑膠管是你圖片的第三張跟第四張那個透明的嗎??
若是的話...你找到的跟這個可不是一樣的....
這個我買燈管的時候,他就有給了,需要兩個(因為有兩條線)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06055365621
他的名字叫做"閉端端子"

楼主:
我今天用鉗子把它夾一夾,結果,就可以取出來了,這樣,就不用閉端端子,只是買新的,要等過完年後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