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教有關電視FBT的問題

楼主(2011-01-27):
家中有一台普騰29吋電視,型號JT-2829,其FBT損壞編號29-2482-2,請問這料可以用29-2482取代嗎?

网友:
可以通用,但29-2482-1就不行!(34型用的)

网友:
1.可以通用...如是外面廠商繞製..画面會有小差距..
2.如是如此必須換些小零件加以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