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NB 面板30PIN 跟20PIN能不能互換

楼主(2011-01-27):
小弟手上有台ASUS M2400 NB,面板被小朋友壓破了,剛好小弟手上有台修了2年修不好的ACER TM630,想要拿來殺肉,拆開一看

ASUS面板:奇美N141XB-L01,30PIN
ACER面板:友達UB141XL02,20PIN
請問可以互換嗎,如果可以,有沒有20PIN轉30PIN的接頭

网友:
規格一樣就可以~自己跳線就可以

楼主:
規格一樣就可以~自己跳線就可以
引用 网友A:

    多謝H大,請問線要怎麼跳,因為NB的線只比縫衣線粗一點而已,還是要買新的接頭來壓

网友:
原則可以互換!

N141XB-L01 是 XGA 單六線
UB141XL02 找不到參考資料,但20Pin 又14.1" 也應該是XGA規格所以共用性很高

有30Pin與20Pin轉接頭,不便宜

楼主:
原則可以互換!

N141XB-L01 是 XGA 單六線
UB141XL02 找不到參考資料,但20Pin 又14.1" 也應該是XGA規格所 ...
引用 网友B:

多謝L大,請問N141XB-L01的資料可以PO上來嗎

UB141XL02後面連了10條線,應該是VCC,GND,RXIN0+-,RXIN1+-,RXIN2+-,CKIN+-,總共2紅8藍

N141XB-L01後面連了11條線,多了1條紅線,不知有無影響

30Pin與20Pin轉接頭可以告知哪裡買嗎,謝謝

网友:
可以自製轉接頭

不過30PIN面板多了EDID EEPROM用的線組,有些筆電會看這東西,沒有EDID資訊會解析度錯誤或不顯示

网友:
回复 网友C:

30Pin與20Pin轉換。
請參考以下連結,我沒用過好不好用不清楚?

   詳細請看內容說明,或直接問該BOSS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02210258306

建議這接線不多可自行跳線較快

楼主:
多謝各位前輩指導,小弟先嘗試用跳線試試,真的不行只好買新的面板

真的有夠綏,怎麼會碰到30PIN的,還有個小問題,如何在不破壞面板插座的情形下拉線

多謝I大提供的連結,不過這是20PIN轉20PIN的,還是感恩了

楼主:
多謝L大的資料,這台NB並沒有用到EDID信號,但是跑遍台中電子街都沒有30PIN母頭,在找不到方法不破壞原有LVDS插頭插座改線的情形下,只好買新面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