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戴爾電源供應器維修 DELL N220P-01 無輸出電壓

楼主(2011-01-27):
先看看型號

密密麻麻的一大串

首先看看Vsb 並無輸出
所以找高壓就對了

兩棵大電容 加起來有 246 V 的輸出 整流部份應該無問題

這棵是 DAP7A 找不到 datasheet  (後來發現的 TSM1001, 和另一顆 xxx103   也沒有 datasheet)

拉近一點

再拉近一點

但是有人說這棵可以用其他的代替
所以找到  LD7575 的 datasheet 來看
------------------------------------------------------------------------------------------
液晶显示器常用IC电源管理芯片的代换
  P8A\DAP7A\LD7575\203D6\203X6\200D6可以直接代换,203d6是16v工作电压,而7575是30v,代用要改启动电阻,可以用1200AP40直接代用:
  转 液晶IC电源办理芯片代换?三星17寸液晶显示器,1200AP40\1200AP60\1203P60\1203AP10可以直接代换
  三星17寸液晶显示器DM0465\CM0565\DM0565代换{要改电路}
  TOP246Y\TOP247Y可以直接代换。
-----------------------------------------------------------------------------------------------------------------------
於是量出 Vcc  7.4V 明顯不足

拆掉此IC 的兩棵電解電容來量

空間太小只好把電源濾波的大電容一起拆

100uF --> 77uF
10uF --> 5uF

於是換掉 10uF 電容
把兩棵 10uF 比較一下吧 大的是新的 體積差很多

之後有 Vsb 5.0V  power_on 4.3V

但是綠線短路後 電源一秒後又歸零

查了大大小小的晶體

還是忍不住把副版拆了
每一個電晶體和 IC 都找出來歷

全部的輸出二極體  部份MOS 都是好的

又把副板焊成這樣方便量測和換零件
都沒發現問題

散熱片卸下 旁邊的二極體 輸出電容 電阻都量過了

想到我上次要上 PC 才能輸出的往事
http://bbs.pigoo.com/thread-25306-1-1.html
於是復原再開機
OK
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

這顆為台達代工的,所以內部會用一些台達型號的IC,資料不好找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花了您不少時間吧 !

网友:
版主(港都狼仔)您好!我有一顆台達電子電源供應器,時好時壞有時按下電源開關啟動不到5秒就保護裝製風扇停止,有時又可啟動使用一段時間至關機又很正常,是否能請您修護後將此修護過程公布給網友學習,修護費用我匯款給您,是否能協助我,我自己嘗試維修,但是也找了很久找不出原因,聯絡EMAIL

su126858@yahoo.com.tw

网友(2011-02-27):
為什麼一定要有pc才能啟動呢?
不能用綠線啟動嗎

网友:
我想請問為什麼一定要有pc才能啟動呢?
不能用綠線啟動嗎;一般不是用綠線啟動?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有一些電路設計 就是要有負載才能啟動
這和一般看到的不一樣
主要是當初兩者設計者的理念有關
不能一概而論

网友:
請問jack大有在幫忙修這個電源供應器嗎?
但要開發票,因要向公司請款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在新竹  可以免費幫你修 但不保證修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