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 會自動中斷連線

楼主(2011-01-27):
我的win7在ie放著不用的時後,過10-20分鐘之後會自動中斷連線,我已將<中斷不需要的連線>的打勾取消  它還是會自動中斷,請教各位先進是否有解決的方法  謝謝

网友:
把第一個選項拿掉試試

网友:
試試這個方式吧

修改註冊表取消 IE8 二十分鐘自動斷線 (資料來源:http://bbs.moninet.com.tw/board/ ... ic=63687&show=0

一、先檢查 IE8 的連線
1.啟動 IE8,開啟「說明」→「關於 Internet Explorer」→「系統資訊」。
2.「系統資訊」視窗,依序打開→網際網路設定→Internet Explorer→連線性。
3.檢查您的連線預設值,檢視 AutoDisconect (自動斷線) 為「啟用」或「停用」。

二、修改註冊表
1.如果為「啟用」,則啟動「登錄編輯程式」進行修改。
2.工作列的「開始」→「執行」→輸入 regedit 按確定。
3.登錄編輯程式→HKEY_CURRENT_USER→RomoteAccess→Prolife→Hinet (此處的 Hinet 會因各人的連線名稱而異)。
4.在右邊的名稱「EnableAutodisconnect」上按滑鼠右鍵,選擇「修改」。
5.編輯 DWORD 值視窗,把數值資料由 1 改為 0。(選擇十進位或十六進位都可以,因為 0 和 1 的數值在此兩進位的數值都相同)

6.修改完成!關閉登錄編輯程式。
7.關閉 IE8 再重新啟動 IE8,重複上述步驟一,檢查 AutoDisconect (自動斷線) 是否已變成「停用」。
8.如果已從「啟用」變成「停用」,恭喜您!已經 DIY 完成取消 IE8 二十分鐘自動斷線。

楼主(2011-04-07):
先謝謝ckevin_pin大的幫忙
也謝謝wooden大的回答
在此報告只將電源管理的功能關閉結果還是會自動提醒關閉網路,還是要從IE8下手
不過我有一個小小的疑問,最近安裝5台win7其中有兩台的win7不會發生這種問題剩下的都會
發生,相同的安裝,同樣用ADSL 10M的無線網路 為什麼會有不同的狀況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見解  謝謝

楼主:
謝謝conbawa大的連結
win7還是有很多要學習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