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助』CRT 20型 開機有滋滋斯斯聲....有影片

楼主(2011-01-27):
這台電視我之前有換過FBT之後正常 更換之前是白色橫向的光 換了就正常了

現在變成黑色橫向的線...而且還可以看到映像管裡有紫色的光(應該是高壓電)

這樣的狀況是FBT又壞了呢?還是映像管掛了呢?

网友:
映像管裡有紫色的光是從高壓帽漏出嗎??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對!我有注意看是從高壓帽跑出來的...還有一股味道...

网友:
會不會是變壓器有問題 我家前一個月 就是這樣 突然影像不見 然後 電視螢幕有閃光 然後發出你說的那種聲音

楼主:
那FBT壞掉的可能性也很大嗎?

网友:
回復  gs1rt
對!我有注意看是從高壓帽跑出來的...還有一股味道...
引用 网友B:

把高壓帽換新.映像管高壓帽插入孔擦拭乾淨.抹上新決緣油.

网友:
如果你看到映像管裡有紫色的光,先確定一下,是映像管內喔,那九成九是映像管壞了,萬一是映像管外面,那是絕緣不好,可以用去漬油擦乾淨,有絕緣油就塗一些上去,沒有的話,儘量保持乾淨,但要擦高壓帽時,一定要先放電,不然有可能會被電到喔。

网友:
1.將高壓帽拆下~記得先放電~2.CRT和高壓帽接合處用酒精擦拭乾淨~3.CRT和高壓帽均塗上高壓膠~4.將高壓帽裝回~

网友:
高壓帽漏電~補一補就好瞜

网友(2011-03-08):
漏電 用螺絲起子去引看看 就可以看得到哪漏電..用矽利康圖起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