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T螢幕] SAMPO AlphaScan 777 (CRT) 無電源維修實例

楼主(2011-01-27):
一開始的狀況為按開機 SW 無反應 , 按開後放一段時間 , 有時自然可正常開機 !!  ( SW 為一般機械式)

原本以為 SW 可能接觸不良 , 但有一次正常使用中突然關機(無電源) , 重新按 SW 無效 , 拆開機殼檢

查 , 使用接點復活劑噴入 SW ,  反覆按 SW 數十次 , 依舊是無電源 !!

使用電錶查一次側 AC 的電源輸入端 , 電壓正常 114 v , 檢查低壓側 大電容 兩端 DC 155 ~ 158 v

撿查 SW 的接入點 , 查線發現這開關是斷負極電源的 , 跟一般切斷正極的方式有些不同 , 經測試結果也

是正常 !! 接著檢查電源管理 IC uc3842B , 查一下資料手冊 , 第 7 腳為 vcc  , 正常電壓應該為 15v

~ 17v 之間 , 檢測結果 vcc 6v ~ 11v 左右跳動 , 問題應該出在這裡 , 這是不正常的 , 追查電源來源

, 是由變壓線圈一次側上的另一組線路 , 經一顆二極體整流而來 , 並接一小電容 (47uf /50v) , 推

測很有可能 , 是該顆電容容量不足, 所引起的問題 , 拆下檢測容量 為 45uf , 看起來似乎還算正常 !!

心想既然以拆下 , 那就換上一顆新品好了 , 找了一下找不到符合的 , 就直接使用 100uf/25v 替代吧 !!

其實這裡的電壓 , 正常的狀況態下 , 應該在 17v以下 ,  所以使用 耐壓 25v 的是可以的 !!!

實際焊上後開機測試 , 果然一按即開  , 多次開關測試確認是正常了 !!

p.s 這裡我有稍為研究一下 , 為何這個電容容量不足會造成無法正常起動 , 因為電源管理 IC的電源為 一次側上的另一組線圈提供的 , 他是利用開機的瞬間 , 一次側的線圈通電時感應到另一組線圈 , 而產生的電壓 , 經過二極體整流 , 然後由電容儲能 , 再提供給 ic 電源 , 所以當電容量不足時 , 能量無法正常儲存 , 使的電壓不足提供 ic 工作 , 這樣子 ic 就無法持續的運作下去 , 整個電路就停止工作 !!!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可以修 CRT也是很厲害的ㄋㄟ!

网友:
能不能拍一張SW的照片(焊點和開關)
我家也有1台
開關斷了......(但我還沒開殼)
不知道能不能換成這個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11090813637235

网友:
很厲害..這樣都被你抓出來...看來又是一個電容值正常也不一定是好的實例...

网友:
CRT啊.... 家裡還有兩台躺在牆角邊還米修.... - -....

提不起勁啊... ORz...

网友:
雖然電壓不高,但這個電容用25V會撐不久.
主要原因是這裡的Tran電流脈衝大.相對耐壓必須大些.
這是經驗.
容值倒不是重點.
如果已交機,那就看運氣了.

网友:
恭喜完修喔!也感謝分享詳盡的流程!

楼主:
回复 网友A:

CRT 實在有些笨重 , 也懶得再拆 !!

我有類似的這種開關照片 , 實際上的比這個小(長大約15mm) 有 6 pin 腳 , 只用到其中兩對腳 !!

它的動作是靠一連桿連動的 !! 小型的切換開關 !!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差不多知道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說的極是 , 這裡的脈動電流大 , 但也沒辦法找不到合適電容可用 !!

沒關係啦 !! 這台我是拿來打 紅白機 的遊戲 , 還有看 DVD 影片用的 !!

自用的 , 下次壞了再拆修一次囉 !!!

网友:
只差2uf,如果是我根本不會想到是那個電容的問題
我會把它當成誤差值,然後不理它,焊回去
然後開始查線,查不出原因,棄修

楼主:
回复 网友D:

因為我懷疑是它造成的 , 但檢測時卻發現誤差 2uf !!

確實是在誤差範圍內 , 但之前修主機板也有遇到類似的情形 !! (吃過虧 !! 花了不少的時間)

所以這次決定換掉試試 !! 果不其然真的是它的問題 !!

网友:
我也有3個 CRT TV維修個案,因生活很忙,放在一旁已四個多月,過了農曆年我會 post 上來

楼主:
期待你的實例發表 !!!

互相觀模研究 !!

网友:
感謝jeanshyen 大經驗分享,CRT我也一樣放在旁邊,
可是又大又重懶的修,等我需要它時再修,
經驗我吸收啦~~~

网友(2011-03-19):
回复 网友B:

    能請問你這台螢幕怎麼拆嗎?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先拆下底座 , 然後拆後殼 !!

後殼螢幕下方有兩個螺絲鎖固 , 使用十字起子 (長柄) 放鬆拆下螺絲 !!

還有後殼上有一小螺絲鎖住 , 需先拆下 !!

拆完了螺絲 , 另一端 (鎖螺絲的對面) , 是用扣住的 , 要用一字起子往小開口翹一下 !!

那個卡榫才會鬆脫 , 就可以順利取下後殼了 !!

网友:
回复 网友B:

    後殼上有一小螺絲鎖住
是在哪裡??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底座往尾端的地方 !!

鎖住後殼與電路板上 !!

小小的螺絲 !! 也是十字的 !!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看到那顆螺絲了
但......
底座怎麼拆??

還有螢幕有時候會變亮(就像OSD亮度為0時會像調到100一樣,但如果亮度是100,還會更亮=_=|||)
是什麼原因

楼主:
回复 网友A:

底座不拆也沒關係 !! 但可能會比較難拆後殼 !!

(CRT 面朝下) 底座有個扣住的裝置 , 押下後稍為用力往下推 , 就可以拿下來了 !!

其實我這台 CRT 也是有過亮的問題 , 後來我換了一顆電容就好了 !!

請參閱這一篇 :

http://bbs.pigoo.com/my.php?item=threads

這篇才正確 !!

http://bbs.pigoo.com/thread-24274-1-1.html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哪一篇??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這篇嗎?  http://bbs.pigoo.com/thread-24274-1-1.html
就是這台呀?

對了
能不能給我看這台的外觀?(正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對就是這一篇 !!

我貼錯了連結了 !! 哈 !! ~~哈 !!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在那篇說的就是這台?

---------------------------------
真的跟我家的一樣耶

楼主:
對啊 !! 就是這一台 , 原本還有亮度會失控的問題 !!

記得好像按鍵我也全部換過了 !!

目前 這台的 CRT 中心位置 , 有打點了 !! (黑色斑點)

就是因為之前太亮造成的 !!

网友:
jeanshyen大是用真的紅白機打... 還是電腦模擬了...?? 有點好奇想知道....

因為有些DVD是有直連VGA的輸出... 但紅白機.... 不就要用到AV BOX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是用 紅白機打的  (台製的 仿的)

透過 AVer Media 轉換的 !!

不過這一台 AV 輸出訊號用在電視上可正常 !!

用在 AVer Media 轉換 顏色怪怪的 !!

网友:
回复 网友B:

    喔.... 了解..... 感謝回答.....

偶現在打紅白機的遊, 都只能在電腦上模擬了...... 主要是喜歡打的遊戲都是2.8"的紅白機磁碟遊戲...
當時的片子, 現在都用不了了, 有真機都米用... 唉~~

网友:
回复 网友B:

    電容是C752嗎?

楼主:
回复 网友A:

編號我忘了 !! 但那附近好像只有這一顆電容大一點 !!

注意電容極性接法 , 正極接 GND 負極接負 !!

网友:
回复 网友B:

    10uf 250V我量是9.7uf
另外有一顆10uf 63V我量是11.7uf
以上數據為未解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這台也是測到 9.5 uf , 但是自從我換掉以後 ,  到現在還沒遇到過亮失控的問題 !!

建議你還是換掉比較安心 !!!

网友:
回复 网友B:

    http://bbs.pigoo.com/thread-27629-1-1.html
能幫忙嗎?

另外這台的按鍵是幾腳的呀?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指的按鍵是 ??? 電源開關嗎 ???

如果是的話 , 請看本篇 8F 是小型的切換開關 !!

有 6 Pin 實際只用其中的一組 !!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是
是開關旁邊的小按鍵
我再拆開一次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些控制用的按鍵 , 是一般 微型 按鈕 !!

規格 6 MM(長) X 6MM (寬) X 3MM (高) , 短鍵按鈕 !!

四 pin 的 !!